[无线通信] MODBUS TCP避坑指南:连接建立、错误代码…你卡在哪一关?

楼主(2025-04-16):
凌晨三点,产线骤停!触摸屏疯狂报通讯超时,老板夺命连环Call轰炸,而你盯着PLC的Error灯狂闪、仪表数据集体躺平——Modbus TCP的坑,谁踩谁懂!
别慌!这篇Modbus TCP常见问题总结,手把手教你逆袭甩锅。Modbus TCP常见问题主要包括连接建立、错误代码识别、数据处理和地址冲突等。
以下是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
问题一:
如何判断Modbus TCP连接是否建立?
答:进行Modbus TCP通信,需要建立连接,对于S7-200 Smart CPU作为Modbus TCP客户端时,可以通过mbus_client指令的mconnected参数来判断。如果mconnected值为1,则表示已经建立连接;值为0则表示尚未建立连接。
S7-200 SMART CPU作为Modbus TCP服务器时:通过Modbus TCP Server指令 MBUS_SERVER 的符号表中的 mConnected 参数来判断,如下图所示 mConnected=1 表示已经建立连接,mConnected=0表示尚未建立连接。
注意:当PLC内存在多个客户端或者多个服务器时,不建议参考该状态点。
问题二:
如何查看错误代码?
答:出现错误时,MBUS_CLIENT 指令输出参数Done 会为1,但是,Done在连接建立完成,连接断开,响应完成时都会出现置位为1的情况。出现错误时,还有Error字节会显现出错误代码,仅保留一个周期时间。综上所述,查看错误代码,可以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进行。
问题三:
进行 Modbus TCP 通信寄存器类型数据,数据量大超过120个字如何处理?
答:如果数据量超过120个字,可以尝试建立多个Modbus TCP连接,或者在同一连接内进行多个操作并实施轮询,以确保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操作在进行。
问题四:
Modbus TCP通信时,如何访问地址范围大于49999 的保持寄存器?
答:Modbus保持寄存器地址在40001到49999这一范围内。如果需要访问更高的地址,可以使用mbus_client指令的addr参数扩展寻址,例如访问保持寄存器16768,可以将addr参数设置为416768,以支持更大的地址范围。
问题五:
如何处理Modbus RTU到Modbus TCP的地址映射问题?
答:当S7-200 Smart CPU作为Modbus TCP客户端与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时,如果尝试访问比Modbus TCP服务器更低端的串行子网中的设备,可能会报错“无法建立连接”。此时,可以使用mb_unit_id参数来识别串行网络上连接的从站设备,通过修改unitid的值进行轮询。
问题六:
如何处理不支持写单个数字量输出位或单个保持寄存器的情况?
答:如果Modbus服务器设备不支持写单个数字量输出位(功能码5)或单个保持寄存器(功能码6),可以尝试在Modbus客户端强制使用多个位/字功能。这可以通过修改mmodbusforcemulti值为true来实现。
Modbus TCP的坑填不完,但掌握这几个方法,下次故障时打开照着做,准行!
附赠西门子200SmartPLC无线通讯方案分享,本方案例程源代码在《S7-1200与S7-200 SMART S7协议无线以太网通信》文件内,可后台私信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