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8--AT32F435 ADC转换内部参考电压配置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8--AT32F435 ADC转换内部参考电压配置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参考电压通道,获取参考电压,参考电压典型值为1.2V
转换时序
953823606fae2cc8940ce9e8ee180125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25404cb73ce13ac2c46043bc95ab7a2d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eddc6eaddf917f33adf1cc660336f16c

2.2 打开时钟配置
d3db06906480da1d3dac7f7076092000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
29e4ff95e07f8d651236bba2a58bd1d9

4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
e8b234488e2e011b3ca1bc37e9cca15c

5配置串口打印
5.1配置USART1
5c6f78f1948776728ed36c7dc94036ce

5.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16dc189c5b704a5282644d72d8445f5d

5.3 开启串口打印
12addb6271327e7ede7cf835710cd236

6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101f8f43cefe97772383bb6f438e4981
7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printf("adc data:%d\r\n",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8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9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每1秒钟转换一次参考电压
5abe0ce7d27b084697f19350c457a441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8--AT32F435 ADC转换内部参考电压配置.zip

网友A:
这个教程很详细,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非常友好。按照步骤来,应该可以顺利配置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