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9--AT32F403A 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配置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9--AT32F403A 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配置

AT32 WorkBench官网使用教程链接: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转换多个通道,并通过DMA读取转换的数据
转换时序
9c3584c6f9e792b19aed317792958ea8
硬件环境
  • AT-START-F403A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WorkBench新建AT32F403A工程
97f4034600bf7617b8589da1e1fcfbaf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4dfb51b638861b10ab45838d3f327353

2.2 打开时钟配置
8634f232bc18a8ed1c8a43bb71850cdb

3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ADC CH2(PA2引脚)、ADC CH3(PA3引脚)
1f42941502cc5f9fbd2f85e627672910

4 配置DMA通道
1d5c8aa209ee818ae9b6bc5675547213

5配置TMR1
5.1开启TMR1_CH1
1ba580944b360001f0489b78eb39b641

5.2配置TMR1相关参数
4600987d127aa3c9cb26359743126b5a

6配置串口打印
6.1配置USART1
0588562fa5ffd72805b41b567e006513

6.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8362bf1acec24202f55f76ac2e57d479

6.3 开启串口打印
1e8f098fc77150fa8d203766f1c9e277

7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178d31b6d683b357ecbe3209936c2de4
8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adc_odt[3];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at32xxx_wk_config.h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uint32_t)adc_odt,
                        3);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init tmr1 function. */
  wk_tmr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adc data  pa1:%d  pa2:%d  pa3:%d\r\n", adc_odt[0], adc_odt[1], adc_odt[2]);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9将ADC引脚接以下电压,
ADC CH1(PA1引脚)接3.3V
ADC CH2(PA2引脚)接1.6V
ADC CH3(PA3引脚)接0V

10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03A MCU 上

11复位运行AT32F403A 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会每10ms通过TMR_CH1比较事件触发转换一次,AD值每1秒钟通过串口打印一次
c971ba4b7576ab406de9daab06678e52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9--AT32F403A 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配置.zip

网友A:
这个教程很详细,按照步骤来可以很容易地实现TMR比较事件触发ADC转换,感谢分享!

网友B:
谢谢,尝试您的方法

网友B:
您好!说明清晰明白,我的工程稍有不同,工程设置好后,我的DMA默认为DMA1——CHAANNEL7,我将您的: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uint32_t)&ADC1->odt,(uint32_t)adc_odt,3);改成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7,(uint32_t)&ADC1->odt,(uint32_t)adc_odt,6);//分别1-4ADC,测温,测压
好像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比如您用TIM1触发ADC1,我想用软件触发,查看at32f403a_407_adc文档,里面只有一个函数与dma有关,没有如何启动DMA的函数就像STM中的HAL_ADC_Start_DMA(...)语句一样,ATBenchMark中设置了软件启动,在编程中如何软起动呢?
希望回复解答,如果需要什么币之类的,有可以给,我无用。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说明清晰明白,我的工程稍有不同,工程设置好后,我的DMA默认为DMA1——CHAANNEL7,我将您的:
wk_dm ...

软件触发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6700-1-1.html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4--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件触发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6700-1-1.html

您好!非常感谢回复。
实际上我从那个栏目里的32-37(42-47也都下载了)都下载转成txt文档,按照上边的进行测试了。结果都不出来——printf打印结果都为0.只有我发的这个采用的案例输出了数据尽管不对——因为外接电位器调整电压不动。
我手里有2.0.1、2.1.4等官方工程,将里面的代码复制过来不行——明知不行也要试,让人觉的非常可笑。
目的就是想利用好这个开发工具。
再次感谢回复。
顺带说一下我的keil是5.25版的,机器里还有5.38,最低还有4.12,IAR是8.32因为没有器件包,没有用IAR。
补充一点:我用STM32F401RCT6做过相同工程,所有功能都能实现。只是在测试ATBS时遇到困难。

网友D:
这个教程很详细,对于AT32F403A的TMR比较事件触发ADC转换配置步骤讲解得很清楚,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E(2025-07-15):
TMR比较事件触发ADC转换配置步骤,讲解的很清楚,点赞

网友F(2025-09-27):
明白了。
使用Timer的事件触发,省去了软件操作的复杂与调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