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50--AT32F435 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配置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50--AT32F435 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配置

AT32 WorkBench官网使用教程链接: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tools.jsp?index=0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转换多个通道,并通过DMA读取转换的数据
转换时序
45a31745f9e69fccfa6d5789a1741026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0d149bdfd9bd4200d93ada2653eb511a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5f6a28e854b5cc9bf1e834896580a817

2.2 打开时钟配置
01cf43050b4513b1c250155b84ceca62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
ca1c401ebeaf351a00f0706e290aefa4

4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ADC CH2(PA2引脚)、ADC CH3(PA3引脚)
ff9ad58acc56dc2e42fabed75c54f91d

5 配置DMA通道
4b1e98053dfd946347341119d3d1fe15

6 配置TMR1
6.1开启TMR1_CH1
233ef7879b9c403ab5d6676b5cbbcea0

6.2配置TMR1相关参数
8314e053ca7458ecfff4397809c22466

7配置串口打印
7.1配置USART1
3c7f548f239cafe5a5db3f6676a115c7

7.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49344e46cc16c5609ba7b0c95c4b1a57

7.3 配置串口打印
4fe6f9e19ac1fbbb8ede16d7353944a7

8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0ceed86ba7da5904c7519c6a801a163d
9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adc_odt[3];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at32xxx_wk_config.h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uint32_t)adc_odt,
                        3);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init tmr1 function. */
  wk_tmr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adc data  pa1:%d  pa2:%d  pa3:%d\r\n", adc_odt[0], adc_odt[1], adc_odt[2]);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10将ADC引脚接以下电压,
ADC CH1(PA1引脚)接3.3V
ADC CH2(PA2引脚)接1.6V
ADC CH3(PA3引脚)接0V

11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12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会每10ms通过TMR_CH1比较事件触发转换一次,AD值每1秒钟通过串口打印一次
78bd8d340015e2c7fd7b6596101be165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50--AT32F435 TMR比较事件触发ADC普通组转换配置.zip

网友A(2025-06-19):
例程收下了,之后开发过程中肯定会用到的。

网友B(2025-09-27):
学习了,也好是详细。
我要在我的AT32F437上面复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