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25-04-16):
如图电路 将0-2.5V信号放大40倍到0-100V。三角波和正弦波可以正常放大,但是在放大方波时,第二个运放的输出在上升和下降沿脱离了负反馈状态,导致输出短暂振荡,最终导致输出波形也有振荡。

(实物电路也是正弦和三角波可以放大,方波有很大纹波抖动,不能正常放大)

网友A:
可能由于负反馈较远、有延迟,造成振荡。
建议就近再加个负反馈,比如2、6脚间加个电容。

网友B:
这是 MOS 栅极的结电容导致反馈延时,
好像叫什么“米勒效应”

在运放输出端和栅极的 R18 上并联一个电容,可以加速反馈,抵消结电容的影响。
查了一下,IRF641 的结电容达到1600p,那么容值也需要这么大。
R18 可能要加大到 4.7K 或者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由于负反馈较远、有延迟,造成振荡。
建议就近再加个负反馈,比如2、6脚间加个电容。 ...

我试了在2 6脚连接100nF反馈电容,对上升沿有明显改善,但是下降沿仍然存在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MOS 栅极的结电容导致反馈延时,
好像叫什么“米勒效应”

直连电容应该不行,要放大方波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连电容应该不行,要放大方波信号的

完整的做法是这样:
电容与 R18 并联,R18 可能要加大到 4.7K 或者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