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要实现仅用两根线同时供电和双向通信,并利用光耦进行隔离

楼主(2025-04-17):
要实现仅用两根线同时供电和双向通信,并利用光耦进行隔离,可以采用以下分步方案:

1. 系统架构设计‌
两根线功能‌:同时作为电源传输和双向通信的载体。
调制方式‌:直流电源叠加高频交流信号(如载波通信)。
双向通信‌:主从设备分时复用或频分复用(如主设备用高频,从设备用低频)。
2. 电路实现步骤‌
a. 电源与信号叠加‌

主设备端‌:

提供直流电源(如12V DC),通过电感或磁耦合器将高频信号(如100kHz)叠加到电源线上。
使用 ‌光耦1‌ 隔离发送信号,驱动调制电路(如MOSFET)改变电源线上的电流波动。

从设备端‌:

电源滤波:使用LC滤波器分离直流电源(供从设备使用)和高频信号。
通信接收:通过高通滤波器提取高频信号,经 ‌光耦3‌ 隔离后解调数据。
b. 双向通信实现‌

主→从通信‌:

主设备通过光耦1控制调制器,将数据编码为高频信号。
从设备通过光耦3接收并解调信号。

从→主通信‌:

从设备通过改变负载阻抗(如MOSFET并联电阻)调制电源线电流。
主设备检测电流变化(如采样电阻+差分放大器),经低通滤波后通过 ‌光耦2‌ 隔离解调数据。
c. 冲突避免‌
分时复用(TDM)‌:主从设备按时间片交替发送,避免信号重叠。
频分复用(FDM)‌:主设备用高频(如100kHz),从设备用低频(如10kHz),通过带通滤波器分离信号。
3. 光耦的应用‌
光耦1(主发)‌:隔离主设备的发送电路,防止电源干扰。
光耦2(主收)‌:隔离主设备的接收电路,检测从设备负载调制。
光耦3(从收)‌:隔离从设备的接收电路,提取主设备的高频信号。
4. 关键电路模块‌

调制解调电路‌:

主设备侧:使用OOK(On-Off Keying)或PWM调制高频载波。
从设备侧:通过包络检波或锁相环解调。

电源隔离‌:

若需要完全隔离,可在从设备使用DC-DC隔离模块,配合光耦实现全隔离通信。
5. 示例电路图‌
text
Copy Code
主设备端:
+12V ----[电感]----+----[光耦1-LED]---- GND
           [调制MOSFET]←数据发送
电流检测→[差分放大]→[低通滤波]→光耦2→接收数据

从设备端:
电源线+ ----[LC滤波]---- +5V (供从设备)
           [高通滤波]→光耦3→接收数据
负载调制←[MOSFET开关]←发送数据

6. 注意事项‌
带宽匹配‌:光耦的响应速度需高于通信频率(如选择高速光耦6N137)。
电源稳定性‌:需确保负载调制不影响从设备供电(如稳压器+储能电容)。
抗干扰设计‌:添加TVS管和滤波电容抑制浪涌和噪声。

此方案通过叠加高频信号与直流电源,结合光耦隔离和调制解调技术,实现了两根线的供电与双向通信。实际应用中需根据具体参数(电压、通信速率)调整元件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