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系列适合搞多轴电机控制不?

楼主(2025-04-17):
搞个FOC+编码器,资源跟得上吗?定时器精度够不够?

网友A:
电机那块有推荐资料吗?

网友B:
定时器花样确实多,有时候反而晕。

网友C:
ST MotorControl Workbench配起来不错。

网友D:
缺点就是片子不太便宜。

网友E:
ADC双采样感觉处理更灵活。

网友F:
放热略差,高负载下有点烫。

网友G:
FOC整合起来还是要点功夫。

网友H:
编码器接口够多,刷PWM也稳。

楼主:
OPAMP挺香的,不过调起来麻烦。

网友I:
我刚好在用G431做三轴,资源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