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打CAN FD是不是有点吃力?

楼主(2025-04-17):
速度高的时候会不会掉帧?滤波器配置复杂吗?

网友A:
带FDBIT时间配置太烧脑了。

网友B:
有没有搞通的人分享一下配置?

网友C:
听说很多人还是用FDCAN外扩芯片。

网友D:
用G4跑FD更顺,L4还是保守点好。

网友E:
Filter一多就不稳。

网友F:
ST的例程基本没有FD的支持。

楼主:
L4带CAN FD的型号太少了。

网友G:
HAL封装不太给力,裸寄存器好点。

网友H:
Bit rate切换那块难搞。

网友I:
我试了下,长帧速度高就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