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做触摸屏反应能快点不?

楼主(2025-04-17):
DMA + LTDC处理速度怎么样?画面不卡顿吗?

网友A:
有没有推荐UI库?TouchGFX太重了。

网友B:
电容触摸IC响应才是关键。

网友C:
定时刷屏不如有事件触发省资源。

网友D:
实测加LTDC + DMA2D改善挺大。

楼主:
用STemWin或TouchGFX都有点吃资源。

网友E:
帧率上不去主要卡在LCD驱动。

网友F:
Cache配置不当卡成幻灯片。

网友G:
UI界面刷新慢不慢还得看你画多少。

网友H:
用了QSPI屏响应提升明显。

网友I:
加个DMA效果好不少。

网友J:
DMA + LTDC处理速度怎么样?

网友K(2025-05-17):
DMA可绕过CPU直接实现内存与外设(如LTDC控制器)间的数据传输,减少CPU在数据搬运中的开销,从而释放更多资源用于触摸事件处理

网友L:
在触摸屏应用中,DMA可用于快速传输触摸坐标数据至内存缓冲区,降低中断延迟,提升事件响应效率

网友M:
减少CPU负载,DMA负责数据搬运,LTDC负责显示刷新,CPU仅需在必要时更新帧缓冲区或处理触摸事件

网友N:
LTDC是STM32U5中专门用于驱动液晶显示器的硬件模块,支持RGB接口,可独立管理显示数据传输与刷新

网友O:
LTDC的时钟频率直接影响显示刷新速度。若时钟配置过低,可能导致画面更新延迟,间接影响触摸响应的“主观流畅度”。

网友P:
通过LTDC,CPU无需频繁干预显示刷新过程,DMA可直接将帧缓冲区数据传输至LTDC,实现高效图形渲染。

网友Q:
DMA通道与优先级,STM32U5的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若多个外设(如SPI、I2C)与LTDC共享DMA通道,可能因通道冲突导致传输延迟。需合理分配DMA通道,并为LTDC设置高优先级

网友R:
降低延迟,DMA的并行传输能力与LTDC的硬件加速功能,可显著减少从触摸事件触发到屏幕更新的总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