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TCP和UDP协议简单概述

楼主(2025-04-17):
TCP和UDP协议简单概述
TCP和UDP协议都工作在网络的传输层,TCP是基于连接的,UDP基于非连接

三次握手
 三次握手是TCP协议中建立连接的过程,首先客户端先向服务端发送SYN,服务端回复SYN+ACK,客户端最后向服务端发送ACK。这就是三次握手

 为什么要三次握手而不是两次握手,这是为了防止因为已失效的请求报文突然又传到服务器引起错误。假如使用两次握手,客户端第一次向服务端发送的SYN1,因为某些原因滞留在中间网络节点,这个时候客户端会重发SYN2,SYN2顺利到达服务端,服务端发送SYN2和ACK之后建立起了连接,但是SYN1阻塞的网络节点突然恢复正常,这时SYN1又送达了服务端,这时服务端会误认为客户端又发起了一个新的连接,但是客户端只请求建立了一次连接,这时服务端会认为建立了2个连接,客户端认为建立了一个连接。所以三次握手协议最后的ACK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TCP数据传输
TCP为了保证可靠的数据传输会使用数据缓冲区,将原数据拆分存储到缓冲区内,而缓冲区存在序列号1~N,缓冲区也进行分块发送,首先TCP发送一块数据会将其设置成发送报文,而发送报文=序列号+数据长度+数据内容。接收方收到发送报文后回复确认,ACK=序列号+数据长度=下一块数据的起始序列号。发送端就可以切割发送,比如说发送端乱序发送多个报文,接收端就可以通过序列号和数据长度重组数据,如果丢失了某报数据,接收端也可以通过发送ACK来请求发送端重新发送该序列号的数据

四次挥手

在服务端发送FIN包之前,客户端和服务端还可以互传数据,第四次挥手的超时等待是为了防止客户端发送的ACK丢失,如果ACK丢失,服务端会重发FIN包,这样客户端也会重发ACK。

UDP协议
UDP协议是基于非连接的,就是简单的把数据包封装一下然后发送出去就可以了,数据包之间没有状态上的联系,UDP协议性能损耗少,资源占用少,但是传输过程产生的丢包问题UDP协议不能保证。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77864418/article/details/147192249

网友A:
TCP的三次握手确实复杂,但保证了连接的可靠性。理解这个过程对于网络通信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