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LDO和DC-DC有什么不同?如何选型?

楼主(2025-04-17):
电源模块在生活中应用在很多场景上面,例如在通讯方面、工业自动化、电力控制、铁路、矿业、军工等领域。直流电源转换模块分为两种:低压差线性电源(LDO)和开关电源(DC-DC)。

1、LDO
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例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

线性电源主要使用LDO(low dropout regulator),即低压差线性直流稳压电源模模块。

LDO通过调整电路管的阻抗变化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当输出电压由输入电压升高或负载电流减小,出现输出电压偏离设定值而升高的趋势时,通过负反馈使调整管的阻抗增大,降低输出电压使之恢复设定值而保持稳定。当输入电压降低或负载电流增大,出现输出电压偏离设定值而降低的趋势时,通过负反馈使调整管的阻抗减小,提高输出电压使之恢复设定值而保持稳定。

现在的LDO集成度高,一般只需要2个电容(一般是2个1uF)和一个LDO芯片即可,电路简单,如下所示:

2、DC-DC
开关电源DC-DC(Directcurrent-Directcurrent)转换器是由调节芯片、电杆电磁线圈、二极管、三极管和电容器组合而成,开关电源DC-DC为转换成输入工作电压后有效输出稳定工作电压的电压转换器。开关稳压电源(DC-DC)是利用开关电源电路输出占空比或工作频率可调式的脉冲发生器,利用高频率稳压管、电感器、电容器形成直流电输出电压,利用更改占空比或工作频率而调节输出电压。

开关电源DC-DC包括三种类型:BUCK(降压)、BOOST(升压)、BUCK/BOOST(升降压)。按照市场需求可选用三种调节,PWM调节型工作效率高并具备良好的输出电压纹波和噪声,PFM调节型即便长时间应用,特别是在小负载时具备耗电量小的特点。PWM/PFM转换成型小负载时推行PFM调节,且在重负载时系统自动转换成到PWM调节。

一个典型的DC-DC BUCK电路,包括输入输出电容,FREQ频率设置,EN使能管脚,FB反馈电阻,SW上加续流二极管和电感,BST电容,COMP频率补偿等,如下图所示:

3、选型标准
LDO和DC-DC俩者性能指标差异主要是:线性稳压电源(LDO)的输出电压纹波小,然而在输入工作电压和输出电压相距比较大时转换成工作效率较低,只有降压不可以升压。开关稳压电源(DC-DC)的纹波大,然而在输入工作电压和输出电压相距比较大时转换成工作效率较高,并能完成升、降压输出。具体细节区别如下所示:

LDO外围器件少,电路简单,成本低;DC-DC外围器件多,电路复杂,成本高;
LDO负载响应快,输出纹波小;DC-DC负载响应比LDO慢,输出纹波大;
LDO效率低,输入输出压差不能太大;DC-DC效率高,输入电压范围宽泛;
LDO只能降压;DC-DC支持降压和升压;
LDO和DC-DC的静态电流都小,根据具体的芯片来看;
LDO输出电流有限,最高可能就几A,且达到最高输出和输入输出电压都有关系;DC-DC输出电流高,功率大;
LDO噪声小;DC-DC开关噪声大,为了提高开关DC-DC的精度,很多应用会在DC-DC后端接LDO;
LDO分为可调和固定型;DC-DC一般都是可调型,通过FB反馈电阻调节。
总的来说,升压是一定要选DC-DC的,降压,是选择DC-DC还是LDO,要在成本,效率,噪声和性能上比较。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38106923/article/details/109257435

网友A: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和 DC - DC(直流 - 直流转换器)是两种常见的电源转换器件

网友B:
LDO:简单、低噪、低成本,适合小电流、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的场景。
DC-DC:高效、灵活,适合大电流、宽电压范围或升降压需求。

网友C:
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小,且对效率要求不是特别高,LDO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例如,在一些对成本和体积要求较高的应用中,LDO 的低功耗和简单结构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D:
如果应用对效率要求较高,例如电池供电的设备,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应优先选择 DC - DC。因为 DC - DC 的高效率可以减少能量损耗,提高电池的利用率。

网友E:
前级DC-DC隔离电池浪涌,后级LDO提供超低噪声。

网友A:
模拟电路→优先LDO;数字电路→可考虑DC-DC

网友F:
LDO+DC-DC混合方案

网友G:
不同的 LDO 和 DC - DC 产品具有不同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和最大输出电流,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H:
LDO 本质上是一个线性调节器,它通过调整内部的功率晶体管(通常是 MOSFET 或 BJT)的导通程度,来实现输入电压到输出电压的降压转换。

网友I:
LDO通常具有更简单的外围电路,占用空间较小,成本较低。DC-DC转换器需要更多的外部元件,可能占用更多空间和成本。

网友J:
如果输入电压接近所需输出电压,LDO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若存在较大电压差,则应优先考虑DC-DC转换器。

网友K:
LDO是线性稳压器,DCDC是开关转换器,两者原理不一样。

网友L:
LDO能够在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压差很小的情况下工作,通常压差在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之间。

网友M:
电池供电系统中,当电池电压从4.2V缓慢下降到3.3V时,LDO可直接输出3.3V,无需复杂电路。

网友N:
LDO通常具有较低的输出噪声,适合对噪声敏感的应用,如射频和模拟电路。

网友O:
LDO 的输出纹波较小,能够提供较为平滑的直流输出电压。这是因为 LDO 是线性调节,不存在开关噪声,所以输出电压的波动相对较小,适用于对电源纹波要求较高的电路,如模拟电路、射频电路等。

网友J:
如果对效率要求较高,尤其是功耗较大的应用,建议选择DC-DC。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可以选择LDO。

网友B:
LDO:典型值100mA~3A(如MIC29302WU可输出3A)。
DC-DC:支持更高电流(如TI的TPS5430可输出3A)。

网友P:
LDO线性稳压器,精度高,纹波小,但是功率和效率低。

网友Q:
如果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接近,且压差较小,LDO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差较大,DC-DC转换器可能更合适。

网友R:
LDO:相对便宜且设计简单,适合对成本敏感、空间有限的应用场合。
DC-DC:虽然初期成本较高且设计更为复杂,但长期来看可能更具经济效益,特别是对于高功率应用。

网友S:
选LDO:低噪声、小压差、低成本、简单电路。
选DC-DC:高效率、大电流、宽输入范围、需升压或复杂电源管理。

网友T:
LDO 的效率相对较低,尤其是当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时,效率会显著下降。因为 LDO 在工作过程中,功率晶体管会消耗一定的功率,这部分功率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导致效率降低。

网友U:
LDO在低至中等电流应用中表现良好,而DC-DC转换器更适合于高电流应用。

网友V:
分级降压降低热设计难度。

网友W:
LDO无高频开关噪声,EMI极低

网友G:
如果负载电流较大,建议选择DC-DC,因为其带负载能力强。
如果负载电流较小,可以选择LDO。

网友T:
在空间受限的设计中,LDO因其紧凑尺寸而占优势;然而,随着集成度的提高,一些小型化的DC-DC模块也变得可行。

网友X:
可针对具体需求快速锁定最优方案

网友L:
如果对体积和成本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对效率和输出功率的要求较高,DC - DC 则更适合。虽然 DC - DC 的体积和成本相对较高,但它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输出电流,满足大功率应用的需求。

网友Y:
DC-DC转换器通过开关调节来转换电压,通常具有较高的效率,尤其在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差较大时。

网友Z:
必须选择DC-DC。

网友AA:
超低噪声避免传感器干扰
小型封装满足空间要求

网友AB:
LDO 是一个较好的选择。LDO 的简单结构和较少的外部元件可以降低成本和减小体积。

网友V:
DC-DC提供主电源,LDO用于后端稳压

网友AC:
DC - DC 采用的是开关模式进行电压转换。它通过控制开关管(如 MOSFET)的导通和关断,将输入的直流电压斩波成高频脉冲信号,然后通过电感、电容等储能元件进行滤波和能量转换,最终得到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AD:
LDO 的低纹波特性可以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减少噪声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G:
DC-DC转换器通常能够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而LDO适用于较小的负载电流。

网友H:
LDO 的电路结构相对简单,所需的外部元件较少,因此体积通常较小,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使得 LDO 在一些对体积和成本敏感的应用中具有优势。

网友AE:
LDO的电路设计相对简单,通常只需要少量的外部元件。

网友J:
现代的同步整流DC-DC转换器可以达到90%以上的效率。

网友L:
LDO:典型纹波<10mV,适合精密电路。
DC-DC:纹波可能达数百mV,需添加LC滤波或磁珠抑制。

网友AF(2025-05-19):
DC-DC转换器像变压器的开关版,电压差大时效率高

网友AG:
如果对输出电压的噪声和纹波要求较高,建议选择LDO。
如果可以接受较大的纹波和噪声,可以选择DC-DC。

网友AH:
DC - DC 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输出电流,适用于对功率要求较高的电路,如数字电路、电机驱动电路等。

网友AI:
LDO:基于线性调节技术,通过调整内部的电阻来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其工作原理较为简单直接,但效率较低,特别是在输入电压远高于输出电压的情况下。
DC-DC转换器:采用开关调节技术,通过快速切换内部开关元件(如MOSFET),将输入电压转换为所需的输出电压。由于其高效能的特性,在处理较大电压差时效率较高。

网友AJ: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差异较大,建议选择DC-DC,以提高效率。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接近,可以选择LDO,因为其电路简单,成本低。

网友L:
LDO在高功率应用中可能需要额外的散热措施,而DC-DC转换器由于效率较高,产生的热量较少。

网友AK:
DC - DC 的电路结构相对复杂,需要使用电感、电容等储能元件,因此体积较大,成本也相对较高。

网友AL:
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且需要较大的输出电流,DC - DC 通常是更好的选择。而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小,且输出电流也较小,LDO 可能更合适。

网友AM:
LDO稳压器低电流,DC-DC转换器高电流

网友AN(2025-06-20):
线性稳压器工作方式简单,DC-DC转换器高效节能,适合不同电源需求。

网友AO:
根据具体需求迅速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AP:
LDO低压差稳压器,能小电压差运行,适合电压微调。

网友AQ:
通过分级降压,可以逐步降低电压,这样热设计时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散热措施。

网友AR:
大电流用DC-DC转换器更合适,小电流则LDO稳压器足矣。

网友AS:
浪涌保护隔离,后面稳压降噪,电路保护效果强。

网友AT:
LD0输出噪声小,适合用在高频或需要安静环境的工作中,如无线电和模拟信号处理。

网友AU(2025-07-22):
这传感器噪音低,尺寸小,适合空间紧凑的电路。

网友AV:
LDO的稳定输出减少噪声干扰,确保电路稳定运行。

网友AW:
低功耗线性稳压器(ldo)因其简单设计和低成本、小体积,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X:
DC-DC转换器负责输出高电压,给系统供电;LD0负责将这个高电压转换为稳定低电压,供给芯片和其他低功耗设备。

网友AY:
DC-DC转换器像大水桶,适合大电流输出;LDO像小水壶,小电流用得欢。

网友AZ:
同步整流DC-DC转换器高效,能效超过90%,减少能量损耗。

网友BA:
模拟电路优先选择LDO,因为它稳定性高,数字电路可选DC-DC,效率更高。

网友BB:
选择LDO稳压器设计简单,仅需少数几个外围元件。

网友BC:
直流-直流电路确实复杂,用储能元件多,体积大,价格贵。

网友AZ(2025-09-03):
LDO在低中电流表现佳,DC-DC在高电流表现更出色。

网友AP:
LDO电压调节器稳定,成本较低,适用于对噪声敏感的应用;DC-DC转换效率高,适用于高功率需求。选型时考虑电源需求、效率、成本和空间限制。

网友BD:
设计电路时,模拟部分优先选用LDO,数字部分可考虑DC-DC转换。

网友BE:
LDO稳压器在电压差小至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时仍能稳定工作。

网友BF:
在选择LDO和DC-DC时,考虑你的电压差、效率要求和成本预算

网友AY(2025-10-06):
选用LDO可以降低输出噪声,保证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BG:
优先选 LDO

网友BH:
LDO 通常适用于低功率应用,输出电流较小。

网友AW:
低电流使用LDO稳压器,高电流用DC-DC转换器,因为DC-DC效率高,适合大电流。

网友R:
LDO 通常更有优势。

网友D:
压差是否小于0.5V?

网友BI:
LDO线性稳压器和DCDC开关转换器工作原理不同,LDO输出电压稳定,效率低;DCDC转换效率高,电压波动大。

网友BJ:
这传感器噪音低,体积小,适合紧凑空间。

网友BK:
效率是首要考虑因素吗?

网友N:
LDO输出纹波小,噪声低,适用于对噪声敏感的应用。
DC-DC输出纹波大,噪声高,适用于对噪声不敏感的应用。

网友J:
轻载时 DC-DC 效率可能低于 LDO

网友BL:
选 LDO 的核心场景:小电流、小压差、低噪声、低成本、小体积(如模拟电路、轻载数字电路)。
选 DC-DC 的核心场景:大电流、大压差、需升压 / 升降压、高效率(如工业设备、重载数字电路、电池供电重载设备)。

网友BM:
大电流用DC-DC转换器,因为承受力强;小电流则LD0转换器更合适。

网友H:
可根据噪声需求选择LDO或DC-DC。

网友BA:
这种传感器设计用于减少噪音干扰,同时体积小巧,适合空间受限的应用。

网友AD:
具体场景的电源方案推荐

网友BN:
对噪声和纹波要求不高,可以选择DC-DC。

网友M:
LDO:输出非常稳、干净 → 适合精密模拟电路
DC-DC:可能有噪声 → 需加 LC / RC 滤波,适合数字类负载

网友I:
核心差异在于效率原理和适用场景

网友BO:
LDO / DC-DC 型号选型表与参数对比

网友BP:
需要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应选择DC-DC。

网友AP:
LD泵在中低电流场景表现佳,而DC-DC在电流大时表现更好。

网友BQ:
从 3.7V 锂电池 得到 3.3VLDO 可以,但压差只有 0.4V,效率低,发热大

网友AS:
这DC-DC转换器能调电压,特别在电压差大时效率高。

网友BR:
LDO线性稳压器和DCDC开关转换器原理不同,LDO稳压时电流损耗大,DCDC转换效率高但电压波动大。

网友BS:
DC-DC 能够适应较大的输入输出电压差,可以实现更高的电压转换比。

网友BT:
如果对效率要求较高,特别是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应选择DC-DC。

网友BQ:
LDO 完全可用,且噪声低

网友J:
前级 DC-DC + 后级 LDO

网友BK:
LDO 对输入电压波动更敏感,且负载调整率较差。

网友Q: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非常接近,应选择LDO。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相差较大,应选择DC-DC。

网友BU:
通过 MOSFET 替代肖特基二极管,显著提升轻载效率。

网友V:
LDO:设计相对简单,成本较低,封装较小。
DC-DC:设计复杂,需要更多的外部元件,成本较高,封装较大。

网友AN:
大电流用DC-DC稳压效率高,小电流选LDO更省电。

网友BV:
LDO稳压器在电压差小至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时也能稳定工作。

网友:
LDO和DC-DC没有绝对的优劣,而是各有所长。

网友BW: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出噪声低,适合射频和模拟电路,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I:
必须选择 DC-DC

网友BX:
追求效率选 DC-DC,追求纯净度选 LDO

网友BY:
DC-DC 采用开关调节方式,可以实现更高的转换效率,特别是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E:
常常采用“DC-DC预稳压 + LDO后级滤波”的黄金组合方案。

网友J:
用 DC-DC,其开关噪声会直接导致 ADC 采样精度下降,而 LDO 的 μV 级噪声可忽略不计。

网友AI:
LDO:线性稳压器,通过使用功耗较低的线性调节器,在输入电压略高于输出电压时直接将过多的电压转化为热量来实现稳压。
DC-DC:开关调节器,通过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断开来调整输出电压,可以实现升压、降压或升降压。

网友BZ:
LDO 是绝佳选择

网友AX:
LDO稳压器结构简单,元件少,适合成本和空间受限的应用。

网友AF:
LDO低压差稳压器低噪,适合射频、模拟电路使用。

网友AV:
DC-DC转换器就像能装很多水的大水桶,适合需要大量电流的设备;而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像小水壶,适合需要小量电流的设备使用。

网友CA:
在选择时,如果对噪声要求较高,可以选择LDO

网友BD(2025-11-05):
在设计时,模拟电路宜选用优先LDO,数字电路可选DC-DC转换。

网友AM:
DC-DC转换器输出电流大,适合大负载;LDO输出电流小,适合小负载。

网友AQ:
DC-DC转换器给单片机供电,LDI稳压器确保内部电路稳定电压。

网友AN:
根据具体需求迅速筛选最佳策略,确保项目高效推进。

网友AR:
DC-DC转换器能高效调节电压,适合电压差异大时使用。

网友CB(2026-04-16):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线性降压、无开关、噪声低、简单便宜,但效率低、发热大
DC-DC(开关电源):开关升降压、效率高、发热小,但噪声大、电路复杂、成本高

网友CC:
噪声优先、小电流、简单电路 → LDO
效率优先、大电流、大压差 → DC-DC
模拟射频用 LDO,数字大功耗用 DC-DC

网友CD:
在选择时,需要考虑压差、效率、成本和输出纹波等因素。如果压差不大,可以选择LDO;如果需要高效率和大压差,DC-DC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BW:
高效率需求,电压差异大时,选DC-DC转换器更合适。

网友CE:
在选择LDO或DC-DC时,需要考虑成本、效率和应用场景。LDO电路简单、成本低,适合对噪声敏感的应用。DC-DC效率高,适合需要较大功率输出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