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 显示 SWD通讯失败,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的

楼主(2025-04-17):
ULink2 和keil4 连接显示 SWD通讯失败,硬件在另一台电脑上是可以连接成功的,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的

网友A:
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1、到设备管理器里确认仿真器已正常工作,即驱动是否已安装;
2、仿真器和板子的连接线序;
3、降低仿真器的调试速度

@dffzh :方便的,18262235082
@asddda :方便的话,留个weixin,我还不信了
@dffzh :我在下Jflash试一下
@dffzh :试过了,也不行,很费解,太难顶了
@asddda :connect方式改成Normal,行不行?
@dffzh :我来试一下,聊天窗口没有权限发消息,太难了
@asddda :用的是钜泉MCU?没用过,那不知道jflash软件是否支持
@dffzh :我还加不了好友等级不够,Realview Ulink2用什么烧录软件啊
@asddda :你们唯一的区别就是电脑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仿真器配置这块再看看,或者直接用烧录软件试试
@asddda :已加你好友,同意下,帮你看下

网友A:
回复 设备管理器里如何确认仿真器是否已正常工作呢,如果类似如下显示,则表面已正常工作:

你是用Keil直接下载程序不行,直接用烧录软件试过吗?

楼主:
不是呢,341是485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设备管理器里如何确认仿真器是否已正常工作呢,如果类似如下显示,则表面已正常工作:
...

另一台电脑也是这个显示都在USB输入设备的最后一个,他是能正常连接的

网友A:
这里修改为Normal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