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怎么配置主频?

楼主(2025-04-17):
TI, ck, HS, rc, ic, ni
芯片型号是CW32F003
DEMO  CODE默认是24M的,我在DEMO CODE的基础上修改之后,无法仿真了。
修改如下:
RCC_HSI_Enable( RCC_HSIOSC_DIV1 );     //  RCC_HSIOSC_DIV2   24M
        InitTick( 48000000 );                  //InitTick( 24000000 ); 初始化SysTick
请问除了这里还有哪里需要修改的?

网友A:
时钟大于24MHz时,需要插入FLASH等待时间。
请参考如下代码:
        //打开FLASH时钟
        __RCC_FLASH_CLK_ENABLE();
        FLASH_SetLatency( FLASH_Latency_2 ); //系统时钟大于24M需要配置FlashWait
        //关闭FLASH时钟
        __RCC_FLASH_CLK_DISABLE();

        RCC_HSI_Enable( RCC_HSIOSC_DIV1); //配置系统时钟为HSI 48M
        InitTick( 4800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大于24MHz时,需要插入FLASH等待时间。
请参考如下代码:
        //打开FLASH时钟

你好,我现在做的板子只用了两个串口和16个数的数码管,24M应该够用了吧?(我测试48M只是想试一下能不能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做的板子只用了两个串口和16个数的数码管,24M应该够用了吧?(我测试48M只是想试一下能不能 ...

24M够用!

网友B:
时钟大于24MHz时,需要插入FLASH等待时间。

网友C:
我觉得24M的主频其实应该也是够了吧

网友D:
检查是否还需要启用其他时钟源(如HSE),并确保时钟树配置正确。

网友E:
保证PLL配置正确,包括PLL倍频因子和分频因子,以便从HSI或其他时钟源生成48MHz的系统时钟。

网友F:
某些外设(如GPIO、USART、SPI、I2C等)的时钟分频可能需要调整,以匹配新的系统时钟频率。检查外设初始化代码,确保时钟分频设置正确。

网友G:
InitTick(48000000);修改了SysTick的时钟源为48MHz。确保SysTick的时钟源配置正确(通常为系统时钟或分频后的时钟)。

网友H:
仿真器(如J-Link、ST-Link等)的时钟频率可能需要调整以匹配新的系统时钟。

网友I:
检查仿真器的配置文件或IDE设置,确保仿真器时钟频率与目标设备时钟频率匹配。

网友J:
更高的时钟频率可能导致中断延迟减少,确保中断服务例程(ISR)能够及时处理。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确保关键中断不会被阻塞

网友K:
如果代码中有时间相关的逻辑(如延时函数、定时器配置等),需要确保这些逻辑能够适应更高的时钟频率。重新计算延时参数或定时器配置,以确保时间精度

网友L:
添加调试输出(如通过串口打印信息),验证系统时钟和外设是否正常工作。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关键信号(如时钟信号、外设信号)的波形和频率。

网友M:
检查系统时钟配置。

网友N:
定时器的时钟通常来自 APB1/APB2。若未更新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Prescaler),可能导致定时器中断频率错误。

网友O:
检查定时器/Flash 等待周期。

网友P(2026-02-27):
在时钟配置模块选时钟源(HSI/HSE),配置分频 / 倍频系数,更新系统时钟,最后校验主频是否匹配目标值。

网友Q:
核心是BIOS/UEFI 超频(硬件级)、系统电源 / 调速器(软件级)、嵌入式 / 服务器时钟树配置三类路径,先明确你的场景再操作。

网友R(2026-04-24):
配置 CPU 主频(频率),主要有BIOS/UEFI(最稳)、系统电源计划、工具软件三种途径;核心公式:主频 = 外频 × 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