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你不懂的 STM32 SPI,为什么老是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5-04-19):
前言
在 STM32 开发中,SPI(串行外设接口) 是一种常见的通信协议,它广泛应用于传感器、显示屏、存储器等外设的连接。虽然 SPI 看似简单,但许多开发者在使用时常常遇到无法接收数据的问题,或者数据传输不稳定。问题往往出在细节配置上,忽视某些设置会导致 SPI 通信失败。

本文将总结几个常见的 SPI 配置误区,帮助你解决“收不到数据”的问题。

1. 未正确配置 SPI 时钟
SPI 通信的工作依赖于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时钟同步。STM32 的 SPI 外设需要外部时钟源支持,而 CubeMX 默认并不总是配置正确的 SPI 时钟,尤其是当你更改了系统时钟或使用不同的时钟源时。

问题表现:

SPI 从设备接收不到数据

主设备发送数据后,接收端始终为空

解决办法:

在 CubeMX 中,确保 SPI 时钟配置正确,特别是在使用不同的时钟源时,时钟树设置要与 SPI 通信频率匹配。

手动检查 SPI 的 Clock Phase(CPHA) 和 Clock Polarity(CPOL) 设置,确保与外设的时钟配置一致。

2. 未正确配置 SPI 的方向
SPI 允许两种数据传输方向:主设备到从设备 和 从设备到主设备。STM32 中,SPI 数据传输的方向在配置时需要明确指定。如果方向配置不当,数据传输会失败。

问题表现:

从设备无法接收到主设备发送的数据

主设备收不到从设备传输的数据

解决办法:

在 CubeMX 或代码中,确保 SPI Mode 和 数据传输方向(Full-Duplex、Half-Duplex)的设置与你的硬件需求一致。

配置时要确保数据方向正确,主设备一般使用全双工(Full-Duplex)模式进行数据传输。

3. CS(片选)信号没有正确控制
SPI 通信中的 CS(Chip Select) 信号用于选择目标从设备。如果 CS 信号没有正确控制,从设备就不会响应主设备的请求。通常,CS 信号需要在每次传输数据之前拉低,在传输结束后拉高。

问题表现:

数据传输不稳定,或者完全无法通信

从设备一直处于无响应状态

解决办法:

确保每次传输前,拉低 CS 信号,传输完成后拉高。

如果你在使用多个 SPI 外设,确保每个外设的 CS 信号都能独立控制,避免冲突。

4. SPI 接口的 DMA 配置错误
对于需要大量数据传输的应用,使用 DMA 可以极大提高效率。如果你在 SPI 数据传输中启用了 DMA,但配置不当,DMA 可能无法正确工作,导致数据丢失或传输失败。

问题表现:

大量数据传输时,接收缓冲区为空

DMA 传输完成标志未触发,数据一直处于未接收状态

解决办法:

确保在配置 SPI 时,正确启用了 DMA,并且 DMA 的传输方向和缓冲区大小配置正确。

在 DMA 中断服务函数中,正确清除中断标志,并检查是否存在数据传输超时。

5. 未正确清除 SPI 标志位
在 STM32 的 SPI 通信中,某些状态标志需要手动清除,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的失败或阻塞。常见的标志位包括 RXNE(接收缓冲区非空标志)和 TXE(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问题表现:

SPI 通信过程中,数据无法正常读取

数据丢失或总是读取到错误的数据

解决办法:

在读取数据之前,确保清除 SPI 的标志位。可以使用 __HAL_SPI_CLEAR_RXNE_FLAG() 或 __HAL_SPI_CLEAR_TXE_FLAG() 来手动清除标志位。

确保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及时清除相关标志,避免中断处理错误。

6. SPI 引脚复用配置错误
STM32 的 SPI 外设引脚通常是复用的,即你需要在 CubeMX 或手动配置中将 MISO、MOSI、SCK 等引脚正确设置为 SPI 功能。如果这些引脚没有正确配置,SPI 数据将无法传输。

问题表现:

数据完全无法传输

SPI 外设没有任何响应

解决办法:

在 CubeMX 中,确保相关的 SPI 引脚被正确配置为 SPI 模式(复用功能)。如果你使用了手动配置,需要确保相关引脚的模式为 Alternate Function。

总结
STM32 的 SPI 外设在配置时容易出错,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常见的问题包括 SPI 时钟配置错误、数据传输方向不匹配、CS 信号控制不当、DMA 配置错误等。

要避免这些问题,建议:

检查 SPI 时钟和数据传输方向设置,确保与外设的需求一致。

适当使用 CS 信号控制,每次传输前拉低 CS,传输结束后拉高。

配置 DMA 时确保正确设置传输方向和缓冲区大小。

在使用 SPI 时,手动清除相关的标志位,确保数据传输顺利完成。

通过避免这些常见的错误,SPI 通信将更加稳定高效。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k5518852/article/details/147150046

网友A:
CPOL / CPHA 的组合决定了数据采样点和时钟空闲电平,很多 SPI 外设会在 datasheet 中明确指出自己用的是 SPI Mode 0、1、2 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