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动自行车驱动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5-04-17):
        前面发了一个我自己做的一款电动自行车的板子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445116-1-1.html),有网友私下问了很多关于设计的细节,比如MCU的选型,功率管的选型,采样电路等。今天我把这个给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的工作带来一些帮助。
1、MCU选型,我设计的那款板子使用APM32F411RET6(Geehy M4F),为什么选择M4,选M0或者M3不可以吗?用哪个芯片需根据实际产品的需求决定,我们首先需了解实际的应用需求,主要包括:控制板对外的外部通信接口类型及数量,控制板内部控制的各种控制及检测信号的。两轮车对外接口包括:串口通信(主要用于跟仪表通信(可能是一线通)、蓝牙模块)、CANbus通信(部分产品会用到CANbus跟仪表通信或者对外通信),电机霍尔接口(Timer输入捕捉),钥匙信号(ADC或GPIO),油门信号(ADC)、倒车信号(GPIO)、侧翻信号(GPIO)等,内部控制由于我们设计时采样带传感FOC,MCU还需要6路可输出3对互补的PWM及电机相电流采样后可执行FOC算法的计算能力。综合这些因数,Geehy的M0、M3、M4都可以满足使用,考虑到芯片的兼容性及高性能的M4的代码执行效率,最终选择一款性能较高的芯片。MCU的资源可能有些过剩,但是算法执行能力强,处理速度快,调试过程中可选用性能较高的芯片,量产后再考虑换一款性能够用的芯片。
      2、功率管部分MOSFET的选型及方案设计,在大电流的控制器里,需考虑散热问题。半导体在高温下性能会有所变化的,如过电流能力、内阻等。根据公式P=I*I*R,在电机控制器里,大电流经过的路径是电解电容、MOSFET,电流采样电阻。高温会影响电容的寿命,MOSFET在高温下过电流能力下降,电阻通过大电流会产生压降和功耗,影响控制器的输出效率。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使用以下处理方案:电解电容可以选用高频低阻或者加大电容的容量,从而减少电容充放电次数及温升(提高电容的使用寿命);MOSFET采用多个MOSFET并联方式,避免热量集中在单个MOSFET上,确保MOSFET的过电流能力不降低;电流采样电阻选用较小阻值的大功率电阻,目的是降低采样电阻的功耗,提高整个控制器的输出效率(采样电阻在此做功属于无用功)。
      3、在大电流控制器里,我们都选较小的采样电阻,除了功耗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数是这种大电流应用,一般都会有其他的位置反馈检测手段,如编码器、霍尔传感器等,虽然电阻阻值有点小,但是我们可以借助霍尔传感器等手段校准电角度位置,从而保证电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我也看上这款F411芯片了。
比F407便宜,但是功能上并没有损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