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误操作选项字节芯片通不上了

楼主(2025-04-17):
使用官方isp软件不小心将选项字节的nBOOT1置为0了,还能恢复吗,现在isp和swd都通不上芯片了,是不是废了?

网友A:
可能是选项字节配置错误。

网友B:
如果 nBOOT1 的配置导致调试接口被禁用,SWD 或 JTAG 将无法连接。

网友C:
用串口进行 ISP 通信。

网友D:
错误的选项字节配置可能导致芯片进入未知状态,无法响应外部通信。

网友E:
检查芯片的 Boot 引脚配置,通过硬件引脚设置进入 ISP模式。

网友F:
用 J-Link强制恢复,如果芯片支持 JTAG 或 SWD 接口。

网友G:
这个不应该呀!
Boot引脚的外置作用是强制的,一定可以进入ISP的!
但是如果写保护了, 这个一般无法逆向写入了。

网友H(2025-07-05):
可尝试保持复位按钮低电平或 BOOT0 引脚高电平后上电,用编程工具连接擦除并重新配置下载。也可依手册修改相关寄存器解除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