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ATTICE HW-USBN-2B 高速下载器VCC 如何供电

楼主(2025-04-17):
ICE, TI, USB, ce, ic

B) VCC是什么,烧录器是否要连接?

      下载器是属于在线烧录器,需要目标板支持,不支持脱机单芯片烧录。VCC是下载器的JTAG的端口参考电压,必须跟目标板子芯片JTAG的电路参考电压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烧录。在JTAG,SPI,I2C,三种都要确保VCC,GND连接正常。下载器灯是黄色显示。

C) I2C烧录怎么链接?
      I2C链接,需要链接SCL,SDA,VCC,GND。而且要确保烧录芯片是SCL,SDA上拉电阻。而且芯片需空白芯片或者擦除干净芯片,否则I2C功能不能用。

D) Crosslink,Ice40芯片怎么链接

烧录器名称 芯片引脚名称
VCC    <------------>芯片VCCIO-0 电压
TDO <------------>SPI-MISO
TCK    <------------>SPI-SCK
TRST <------------>CRESET-B
ISPEN <------------>SPI-SS
TDI     <------------>SPI-MOSI
GND <------------>电源GND

      只支持在板芯片烧录,请确保芯片电路正常供电,SPI-SS上拉,CRESET-B上拉。如果线缆插错,请务必断电后更换,再上电检测。因为Crosslink上电过程特殊。详见芯片资料。

E) 怎么插2A转接板
   2A属于转接板,请确定接口线序是对应操作板子上。要注意防呆口。

不要2A的时候,直接用2*7杜邦线插入。要注意防呆口。

G) 可以用Isplever?

     Isplever属于非常老的软件版本,对于HW-USBN-2B下载器主要驱动不支持TCK降速,在古老的停产芯片,无法使用,但是新的芯片是可以使用。
    尽量用diamond的软件烧录。diamond安装和烧录过程非常简单,详见使用手册。

H) 支持什么芯片?

     下载器能支持什么芯片不是下载器本身决定的。 是官方烧录软件能否支持决定的。如果用停产20年的芯片,烧录软件不可能支持。所以对于维修,请慎重买。可以先下载diamond program软件,测试是否支持古老的芯片支持。

I) Reveal debug怎么降速

     1)打开Design > Cable Connection Manager。

     2)调整TCK

J) 为什么下载SRAM 没问题,下载Flash会出错。
    由于下载器属于高速,所以FLASH加上JTAG导致数据错误。用TCK分频为3以上就可以解决问题。

K) 为什么驱动错误

    由于Zadig 安装会替换驱动,导致正常驱动软件异常返回。所以请用Zadig 卸载错误的驱动。安装正常FTDI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A:
VCC是下载器的JTAG端口参考电压,必须与目标板子芯片JTAG的电路参考电压一致。确保VCC和GND连接正常,下载器灯应显示黄色。

网友B:
VCC是下载器JTAG端口的参考电压,必须与目标板芯片JTAG电压一致,确保烧录成功。

网友C(2025-06-27):
这是逻辑分析仪吧,多少钱,我也可以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CC是下载器JTAG端口的参考电压,必须与目标板芯片JTAG电压一致,确保烧录成功。
...

那肯定啊,如果电源都没接对怎么可能下载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逻辑分析仪吧,多少钱,我也可以买一个。

这个淘宝应该是有的

网友F:
这是烧录器 还是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