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继电器带负载闭合,导致系统复位,LCD屏闪

楼主(2025-04-17):
如下图片,第一张为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原理图,RELAY1,RELAY2接单片机的IO口,J29,J30为两个220V插座(接220V负载);
第二张为单片机供电电压3.3V在继电器带上220V负载时闭合瞬间测到的波形图。
现在的现象是:在继电器不带220V负载时,RELAY1和RELAY2给高电平时,系统不复位,LCD也不屏闪;
而在继电器带上220V负载时,RELAY1和RELAY2给高电平时,系统复位,LCD屏闪(LCD直接由测试界面跳到上电默认的主界面);

上面现象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改进电路呢?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隔离没做好

@chineseboyzxy :是这样的,三极管直接控制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谢谢!
@chineseboyzxy :那是原理图,你晓得他pcb做没做好电气隔离吗
MCU通过三极管直驱继电器,哪来的隔离。

网友B:
触点打火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了电路。

网友C:
PCB没布好,要把220V尽量离低压电路远点,加强MCU的电源性能

网友D:
改进电源供电,然后注意PCB布局,大功率尽量远离控制回路

网友E:
触点接触打火产生的电磁干扰吧

网友F:
这个需要结合vdd 5v  怎么来的 分析问题
开关电源输出5V ?
不如用个输出9V给继电器, 加一级 共模 LDO 输出5V 给单片机

网友G:
交流负载是感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结合vdd 5v  怎么来的 分析问题
开关电源输出5V ?
不如用个输出9V给继电器, 加一级 共模 LDO 输 ...

你好,电源链路是这样的,220V整流到5V,然后5V经过DC-DC到3.3V,3.3V给MCU供电。RELAY1,RELAY2直接接单片机IO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负载是感性的?

现在发现只要接上负载(比如烘烤台),且负载工作,系统就会复位。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只要接上负载(比如烘烤台),且负载工作,系统就会复位。谢谢! ...

隔离给MCU的供电电源。比如用隔离变压器。或者使用TDK 的电源滤波器。

网友H:
你抓一下5V 3.3V的电压

网友I:
差不多的事儿我也干过。好多年前,家里洗衣机定时器坏了,不想修,自己焊了块洞洞板写了个程序,用89C51控制两个继电器,使洗衣机电机正反转,还带遥控的,用的12V1A的开关电源,7805给单片机。结果就是,遥控按了开始,就跟神经病一样,程序会跑乱,定时时间长短会乱变,没有规律,正反转有时切不过来,一直单向转,凑合用了几天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差不多的事儿我也干过。好多年前,家里洗衣机定时器坏了,不想修,自己焊了块洞洞板写了个程序,用89C51控 ...

我想看你后面怎么解决的,你居然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抓一下5V 3.3V的电压

3.3V抓过啊,上面图片放了3.3V的波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给MCU的供电电源。比如用隔离变压器。或者使用TDK 的电源滤波器。

隔离电源加光耦或者TDK滤波器,成本都比较大呀。有便宜点的隔离电源推荐吗?谢谢大佬!

网友J:
看起来像是继电器闭合时产生了较大的电流冲击,导致单片机供电不稳定。可以尝试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吸收电路,比如并联一个TVS二极管或者RC吸收电路来减少冲击。

网友F:
PCB图发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隔离电源加光耦或者TDK滤波器,成本都比较大呀。有便宜点的隔离电源推荐吗?谢谢大佬! ...

自己做一个EMI 滤波器给控制器220VAC输入,控制器功率 不大,滤波器就不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隔离电源加光耦或者TDK滤波器,成本都比较大呀。有便宜点的隔离电源推荐吗?谢谢大佬! ...

只是让你试试,确定干扰路径。

还有一个干扰路径是继电器内部飞弧,造成高压窜入控制系统电源。

网友K:
5V的地线,尽量远离RELAY触点!

网友K:
这样设计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是一定要做电源隔离!很多大厂、国外企业也都是单片机和继电器共用一个直流电源,且继电器触点带载功率也不小!这种问题,仔细查看地线的布局,地线宽度,地线环路!PCB走线很重要!

网友L:
关键信息,继电器接负载才会复位。
还需明确的,是继电器通断瞬间会复位,还是继电器接通后,负载正常工作期间,单片机也会复位。

进一步需明确的,干扰的途径是辐射,还是传导。
再进一步,干扰的引入部位,是电源,还是IO引脚(包括晶振引脚及复位引脚),还是芯片本体。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键信息,继电器接负载才会复位。
还需明确的,是继电器通断瞬间会复位,还是继电器接通后,负载正常工作 ...

我今天下午继续测试发现,用外部电源5V(去掉下面图片中的磁珠B5,然后接入外部5V电源)供电,则在继电器开启瞬间,即使220V侧带上负载,系统也不会复位。我就想问,下面图片的220V转直流电路原理图有问题吗?
另外,用示波器测试原PCBA板上的5V,在继电器打开瞬间(也就是继电器带220V负载且打开瞬间,系统复位的时候),原PCB板上的5V(VCC_5V)有一个二三十毫秒的跌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结合vdd 5v  怎么来的 分析问题
开关电源输出5V ?
不如用个输出9V给继电器, 加一级 共模 LDO 输 ...

我今天下午继续测试发现,用外部电源5V(去掉下面图片中的磁珠B5,然后接入外部5V电源)供电,则在继电器开启瞬间,即使220V侧带上负载,系统也不会复位。我就想问,下面图片的220V转直流电路原理图有问题吗?
另外,用示波器测试原PCBA板上的5V,在继电器打开瞬间(也就是继电器带220V负载且打开瞬间,系统复位的时候),原PCB板上的5V(VCC_5V)有一个二三十毫秒的跌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给MCU的供电电源。比如用隔离变压器。或者使用TDK 的电源滤波器。

我今天下午继续测试发现,用外部电源5V(去掉下面图片中的磁珠B5,然后接入外部5V电源)供电,则在继电器开启瞬间,即使220V侧带上负载,系统也不会复位。我就想问,下面图片的220V转直流电路原理图有问题吗?
另外,用示波器测试原PCBA板上的5V,在继电器打开瞬间(也就是继电器带220V负载且打开瞬间,系统复位的时候),原PCB板上的5V(VCC_5V)有一个二三十毫秒的跌落,谢谢!

xch
换一个AC/DC芯片看看。国产的芯片鬼知道遥遥领先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设计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是一定要做电源隔离!很多大厂、国外企业也都是单片机和继电器共用一个直流电源 ...

我今天下午继续测试发现,用外部电源5V(去掉下面图片中的磁珠B5,然后接入外部5V电源)供电,则在继电器开启瞬间,即使220V侧带上负载,系统也不会复位。我就想问,下面图片的220V转直流电路原理图有问题吗?
另外,用示波器测试原PCBA板上的5V,在继电器打开瞬间(也就是继电器带220V负载且打开瞬间,系统复位的时候),原PCB板上的5V(VCC_5V)有一个二三十毫秒的跌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像是继电器闭合时产生了较大的电流冲击,导致单片机供电不稳定。可以尝试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吸收电 ...

你好,TVS或者RC吸收电路是并在下面图中的哪两个网络上呢?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下午继续测试发现,用外部电源5V(去掉下面图片中的磁珠B5,然后接入外部5V电源)供电,则在继电器开 ...

解决电源跌落,其实有很多办法。最直接的就是在芯片电源脚并联大电容。
需要明确的:
1、继电器线圈多大功率?
2、5V电源设计输出功率多大?
3、MCU的复位电压是多大?2V?
4、MCU内部有没有使能LVD低压检测功能?有没有设置4.5V复位等?
5、AC/DC电源的动态响应有点慢,可以把环路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M:
继电器要做灭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解决电源跌落,其实有很多办法。最直接的就是在芯片电源脚并联大电容。
需要明确的:
1、继电器线圈多大 ...

你好,回复如下:
1. 继电器线圈是5V,线圈直流电阻70 ohm;
2. 5V设计功率是5V/700mA;
3. 待确认;
4. 待确认;
5. AC/DC电源的动态响应有点慢,可以把环路调整一下看看----这个调整哪个元器件或者哪几个元器件,谢谢大佬!

网友F:
可以试试 B5 换个肖特基二极管,然后 3.3V 并个铝电解

网友N:
首先5V电源的功率多大这是重点!!保证供电电流的情况下,5V供电不用3V继电器,改用5V继电器,你的电路设计也不正确,用5V继电器时,除掉D17,D15为1N4007,或除掉三极管改用光偶驱动, R36除掉,LED用12V的,或者LED发光二极管用MCU控制。STC抗干扰芯片。

@xiaxingxing :继电器的参数好好看看,3V继电器不如用5V,电压低电流大,反而不稳定,12VLED5V也亮。电流还小。不要降到3.3,片机5V工作不是更好?
变压器是5V,700mA的,5V供电为什么要用3.3V继电器呢?请指导,D17会带来什么影响吗?D15改用5817做过实验,还是不行(因手头没有1N4007)。为什么不能有R36,而要改为12V的LED啊。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 B5 换个肖特基二极管,然后 3.3V 并个铝电解

大佬,这个试了,系统还是会重启。谢谢!

楼主:
我昨天进一步做了如下实验:背景:
两个继电器在板子上,J29或J30接上负载时,继电器打开瞬间,系统很大概率会重启;
于是进一步实验如下:
怀疑是继电器干扰,于是把继电器从板子上剥离下来放桌子上,通过跳线的方式连接接负载(见图3)。通过跳线的方式连220V负载时,负载的种类不一样,有的系统复位,有的不复位。
(1)系统会复位的负载如下:暖风机,电风扇
(2)系统不会复位的负载如下:手机充电器,吹风筒,烧水壶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以上实验可以排除AC转DC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F:
把你的PCB图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你的PCB图发来看看

你好,PCB见附件,谢谢!

网友O:
大概率电源干扰  建议先用电池供电试试, 电源建议用三脚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概率电源干扰  建议先用电池供电试试, 电源建议用三脚插头

我试过用外部电源供电,系统确实不会复位,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干扰,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N:
直接5V供电不要降压,3V继电器不行!!没特殊要求不能用!!你的单片机5V不能工作?就是3.3V片机,继电器供电也不能使用3.3V ,用5V的继电器就是9V的, 电流30MA也能动作。  看继电器参数 !电阻/电流。AC/DC出来不要用那么多电感,变压器好不用都可以,大功率继电器更不能用3V的 !!!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F:
你这个布线看起也有点问题
1 继电器线圈的供电 要粗点,然后你高压 L N 也看起来不够粗 不晓得你的设计功率是多少?
2 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 续流管等就应该放继电器反面线圈下方,独留一根驱动线引出,
3 整个板子的 电源线不够粗,尤其是继电器的供电和地 左边出来 就直接回到变压器那边

网友F:
R105 R102 可以取消

网友P:
尝试一下,把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外部电源供电,系统确实不会复位,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干扰,怎么改进,谢谢! ...

一般的2脚dcdc输出的直流地和220V直流电源上是通过电容连接到一起的,所以220V波动,直流都可能剧烈波动。
你可以找厂家把这个电容拆掉试试,但是拆了会有隐患。
你可以试着用变压器加整流桥供电试试。
我给的建议是直流地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般的2脚dcdc输出的直流地和220V直流电源上是通过电容连接到一起的,所以220V波动,直流都可能剧烈波动 ...

我给的建议是直流地接大地----大佬,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是下面的C99去掉的意思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布线看起也有点问题
1 继电器线圈的供电 要粗点,然后你高压 L N 也看起来不够粗 不晓得你的设计功率 ...

大佬,你好,很多走线我还有割铜的,只是我隐藏了。另外“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 续流管等就应该放继电器反面线圈下方,独留一根驱动线引出,”,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续流二极管不是应该远离继电器,防止受干扰吗?谢谢!

网友F:
你这么想 驱动线 是不是就是高低电平,高电平驱动三极管,基级有电阻,电流很小 几乎可以忽略
继电器线圈 是5V 一来一回,过电流,继电器功耗一般0.45W灵敏型 0.2W 有电流经过 就会产生磁场,更何况触点闭合
瞬间,强电会有个瞬间浪涌耦合过来,
你觉得哪个干扰更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很多走线我还有割铜的,只是我隐藏了。另外“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 续流管等就应该放继电器反 ...

就给你的dcdc供应商打电话  说他们电源不好使,出问题都是他们问题 ,之后他们应该会帮你们搞定

网友Q(2025-05-20):
看描述应该是来自220V电源线的传导干扰导致电源出现了问题,在220V进ACDC前增加一些抗干扰措施吧,比如磁环,XY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