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ortex M3 NVIC与中断控制

楼主(2025-04-17):
一、NVIC概览 ——嵌套中断向量表控制器
     NVIC 的寄存器以存储器映射的方式来访问,除了包含控制寄存器和中断处理的控制逻辑之外, NVIC 还包含了 MPU、 SysTick 定时器以及调试控制相关的寄存器。
NVIC 共支持 1 至 240 个外部中断输入(通常外部中断写作 IRQs)。具体的数值由芯片厂商在设计芯片时决定。此外, NVIC 还支持一个“永垂不朽”的不可屏蔽中断( NMI)输入。
            NVIC 的访问地址是 0xE000_E000。所有 NVIC 的中断控制/状态寄存器都只能在特权级下访问。不过有一个例外——软件触发中断寄存器可以在用户级下访问以产生软件中断。所有的中断控制/状态寄存器均可按字/半字/字节的方式访问。
二、中断配置
寄存器

名称

类型

地址

复位值

ICTR

中断控制类型寄存器

只读

0xE000E004

由配置定义

STIR

软件触发中断寄存器

只写

0xE000EF00

NVIC_ISER0~NVIC_ISER15

中断置使能寄存器

可读可写

0xE000E100~0xE000E13C

0x00000000

NVIC_ICER0~NVIC_ICER15

中断清使能寄存器

可读可写

0xE000E180~0xE000E1BC

0x00000000

NVIC_ISPR0~NVIC_ISPR15

中断置请求寄存器

可读可写

0xE000E200~0xE000E23C

0x00000000

NVIC_ICPR0~NVIC_ICPR15

中断清请求寄存器

可读可写

0xE000E300~0xE000E2BC

0x00000000

NVIC_IABR0~NVIC_IABR15

中断活跃位寄存器

只读

0xE000E300~0xE000E33C

0x00000000

NVIC_IPR0~NVIC_IPR15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可读可写

0xE000E400~0xE000E7EC

0x00000000

1、中断的使能与除能(SETENA/CLRENA)

2、中断置请求与清请求(SETPEND/CLRPEND)
        如果中断发生时,正在处理同级或高优先级异常,或者被掩蔽,则中断不能立即得到响应。此时中断被悬起。

3、中断活跃位寄存器
        ACTIVE寄存器族 0xE000_E300_0xE000_E31C

三、软件中断
        软件中断,包括手工产生的普通中断,能以多种方式产生。最简单的就是使用相应的SETPEND寄存器;而更专业更快捷的作法,则是通过使用软件触发中断寄存器STIR
软件触发中断寄存器STIR(地址:0xE000_EF00)

        注意:系统异常( NMI,faults, PendSV等),不能用此法悬起。而且缺省时根本不允许用户程序改动NVIC寄存器的值。如果确实需要,必须先在NVIC的配置和控制寄存器(0xE000_ED14)中,把比特1(USERSETMPEND)置位,才能允许用户级下访问NVIC的STIR。
四、SysTick定时器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异常号: 15)。
        Cortex-M3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因为所有的CM3芯片都带有这个定时器,软件在不同 CM3器件间的移植工作就得以化简。该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 FCLK, CM3上的自由运行时钟),或者是外部时钟(CM3处理器上的STCLK信号)。不过, STCLK的具体来源则由芯片设计者决定,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大不相同。因此,需要检视芯片的器件手册来决定选择什么作为时钟源。         SysTick定时器能产生中断, CM3为它专门开出一个异常类型,并且在向量表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使操作系统和其它系统软件在CM3器件间的移植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在所有CM3产品间,SysTick 的处理方式都是相同的。
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地址:0xE000_E010)

SysTick重装载数值寄存器(地址:0xE000_E014)

SysTick当前数值寄存器(地址:0xE000_E018)

SysTick校准数值寄存器(地址:0xE000_E01C)

        校准值寄存器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它使系统即使在不同的CM3产品上运行,也能产生恒定的SysTick中断频率。最简单的作法就是:直接把TENMS的值写入重装载寄存器,这样一来,只要没突破系统的“弹性极限”,就能做到每10ms来一次 SysTick异常。如果需要其它的SysTick异常周期,则可以根据TENMS的值加以比例计算。只不过,在少数情况下, CM3芯片可能无法准确地提供TENMS的值(如, CM3的校准输入信号被拉低),所以为保险起见,最好在使用TENMS前检查器件的参考手册。

网友A:
NVIC 的寄存器以存储器映射的方式来访问,除了包含控制寄存器和中断处理的控制逻辑之外, NVIC 还包含了 MPU、 SysTick 定时器以及调试控制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B:
Cortex-M3内核的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是中断管理的核心组件,支持低延迟、可嵌套的中断处理,并通过动态优先级配置实现实时性需求。

网友C:
NVIC最多支持240个外部中断输入,每个中断可配置动态优先级,支持嵌套与向量中断机制。中断触发时,NVIC自动从向量表获取ISR地址,并保存处理器上下文(PC、PSR、LR等寄存器),确保中断处理后能恢复原程序状态。

网友D:
与内核耦合,NVIC与Cortex-M3内核紧耦合,通过AHB总线实现低延迟中断响应,支持中断尾链(Tail-Chaining)与迟到中断(Late Arrival)优化,减少状态保存开销。

网友E:
系统控制集成,NVIC集成SysTick定时器(24位倒计时计数器)、MPU(存储保护单元)等模块,SysTick可生成周期性中断,用于操作系统时基管理。

网友F:
通过AIRCR寄存器的PRIGROUP位配置优先级分组,将8位优先级寄存器分为抢占优先级(Pre-emption)与响应优先级(Subpriority)。例如,分组2时,高4位为抢占优先级,低4位为响应优先级。

网友G:
中断发生时,NVIC比较新中断与当前中断的优先级。若新中断抢占优先级更高,则立即中断当前ISR;若抢占优先级相同,则比较响应优先级;若均相同,则按向量表顺序处理。

网友H:
复位(Reset)、NMI、HardFault等异常优先级为负(高于普通中断),且不可调整,确保关键异常优先处理。

网友I:
软件触发中断寄存器(STIR)在USERSETMPEND位使能后,用户级代码可通过STIR触发软件中断。

网友J:
其实NVIC支持低功耗睡眠模式,由唤醒中断控制器(WIC)根据中断屏蔽信息与外部中断信号决定是否唤醒处理器。

网友K:
电平中断,信号保持有效时,中断可重复触发,适用于FIFO等缓冲外设。脉冲中断,在HCLK上升沿采样,需确保脉冲间隔满足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