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 的 USB-MIDI 驱动程序

楼主(2025-04-17):
为 STM32F042K6 MCU 编写 USB-MIDI 驱动程序。通过对内存参数的大量调整,我已经能够在 Windows 10 和 Mac 下运行生成的 CDC 和 Audio Class 中间件

程序的基本代码是用的usb-cdc,并且按照 https://www.usb.org/sites/default/files/midi10.pdf 中描述的信息更改了描述符和相关方法以符合 MIDI。

想让设备在 Windows 10 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声音设备,失败了,出现 Code 10 错误。

网友A:
检查 USB 描述符是否配置为 MIDI 设备。

网友B:
USB 外设的时钟源正确配置否?

网友C:
检查 USB_CR1 寄存器中的 USBEN 位是否已启用。

网友D:
设备描述符是否正确。

网友E: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和时钟配置。

网友F:
Windows 10 通常自带 USB MIDI 驱动程序,但如果设备描述符不正确,可能会导致 Code 10 错误。

网友G:
更新固件库。

网友H:
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I:
检查 usbd_midi.c 中的回调函数(如 MIDI_Init、MIDI_Reset、MIDI_DataOut 等)是否被正确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