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_write返回DISK_ERR

楼主(2025-04-17):
在 STM32CubeIDE 中,f_open 和 f_read 返回 FR_OK 值。但是当我对一些数据使用f_write时,返回值为 DISK_ERR。
在这种情况下,文件根本不会在 SD 卡中创建。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SD 卡未正确插入或未被识别。

网友B:
SPI/SDIO 接口配置可能有错误。

网友C:
用示波器检查时钟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D:
时钟或引脚配置不正确?

网友E:
文件系统未正确挂载?

网友F:
可能是写入权限问题。文件以只读模式打开。或者文件系统已满,无法写入。

网友G:
SD 卡坏了?

网友H: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I:
可能是缓冲区或参数问题。写入缓冲区未正确初始化。写入长度超出缓冲区大小。

网友J:
检查 SPI及SDIO 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K:
检查文件系统挂载,如果文件系统损坏,尝试重新格式化 SD 卡。

网友L:
保证SD 卡供电稳定,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写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