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还能跑新系统吗?

楼主(2025-04-18):
现在跑FreeRTOS都感觉有点吃力了,还能上新框架吗?

网友A:
谁还在维护F4的新库?

网友B:
项目更新都不考虑F4了。

网友C:
系统支持度还在,但明显吃力。

网友D:
BLE配起来费劲。

楼主:
现在连USB都不好搞了。

网友E:
FreeRTOS没问题,但ThreadX就拉了。

网友F:
跑LVGL勉强,刷新慢。

网友G:
做IoT感觉资源紧绷。

网友H:
HAL占用越来越大,F4真扛不住了。

网友I:
我都用G4或H5代替F4了。

网友J:
如果你的任务数量很多,或者每个任务的栈大小设置过大,可能会导致内存使用过高,造成系统响应变慢甚至崩溃。

网友K:
FreeRTOS任务堆栈配置过大(例如单个任务堆栈超过4KB),或频繁使用动态内存分配(pvPortMalloc),可能导致RAM碎片化或溢出。

网友L:
这个咋说呢,F4的性能还是可以的,跑一些rtos不是绰绰有余吗

网友M:
可以试试RTT,这个操作系统比较精简

网友N:
STM32F4系列采用Cortex-M4内核,主频最高180MHz,内置浮点单元(FPU)和DSP指令集,搭配最高2MB Flash256KB RAM。对于轻量级实时操作系统(RTOS)或嵌入式框架(如FreeRTOSZephyrLiteOS),其性能足以支撑中等复杂度的应用,如传感器数据采集、低速通信协议栈(如ModbusCAN)或简单GUI界面。

网友O:
若应用中存在高频率中断(如每秒数千次)或复杂算法(如FFT、加密运算),可能接近CPU性能极限

网友P:
存储空间,若需运行复杂协议栈(如LwIP全功能TCP/IP)或大型GUI库(如LVGL的完整主题),Flash空间可能不足

网友Q:
减少任务数量,合并低优先级任务,避免频繁任务切换。使用静态内存分配(configSUPPORT_STATIC_ALLOCATION)替代动态分配。关闭未使用的FreeRTOS组件(如软件定时器、队列注册表)

网友R:
启用编译器优化(如-Os),移除调试符号。使用链接器脚本(.ld文件)将不常用代码段放入Flash的特定区域,减少启动时加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