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0和G0到底差在哪?

楼主(2025-04-18):
外设数量只是看起来少?实测性能差别大吗?

网友A:
能不能直接用一个库支持两种?

楼主:
G0感觉更通用,C0更像教学用。

网友B:
性能没G0稳定。

网友C:
我项目里替换过,接口都得改。

网友D:
C0芯片便宜不少,但功能少。

网友E:
看着差不多,感觉就是削了一刀。

网友F:
G0有CAN,C0没有。

网友G:
C0的定时器种类少点。

网友H:
Flash访问速度也不太一样。

网友I:
G0有部分型号带USB。

网友J:
G0 在浮点运算、复杂算法处理上更快。

网友K:
G0 更适合需要运行复杂协议栈或存储大量数据的场景。

网友L:
C0 适合简单传感器网络,G0 更适合需要 USB 通信或复杂外设互联的设备。

网友L:
成本敏感,就选择 STM32C0。

网友M:
STM32C0 系列是一个面向 成本敏感型应用 的低端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