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pwm关闭后,有杂波

楼主(2025-04-18):
使用cw32l083的芯片,用GTIM3-CH3,PA11输出38K的pwm发送红外信号,使能定时器后,即使占空比设为0,也会输出杂波,或者关闭定时器,也会有杂波,大概要怎么配置呢?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杂波"的形状,确保不是因为测试方法(比如接触不良\没接地)引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杂波"的形状,确保不是因为测试方法(比如接触不良\没接地)引起的问题. ...

好的,我晚点借台示波器来看一下,如果我把IO口初始化成普通IO的方式,就没有干扰出来,只要一初始化为复用,不论开不开定时器就有无规律的干扰。有断开过了PA11的外围,是PA11出来的。不知道谁有开发板,可以帮忙试一下。

网友B:
接下拉电阻?

楼主:
电路有接下拉的。

网友C:
1、请参考Lib\Examples\IRDA\的工程示例。
2、检查代码,是否是IR数据与PWM载波信号的与/或操作有误?
3、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网友D:
程序错误,看上去不像“干扰”杂波!

网友E:
测试方法的问题,还是要以示波器为准。

网友F:
建议增加滤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