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K22 串口1 不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2025-04-18):
  • ‌中断标志位未清除‌:在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头,确保清除了中断标志位。如果中断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可能会导致中断服务程序不再触发。可以通过以下代码清除中断标志位:

    cCopy Code

    if (RC1IF) {    RC1IF = 0;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网友A:
是的,这是个好方法。先检测是否清除,没有就清除了。

网友B:
在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头,确保清除了中断标志位。

网友C(2025-08-29):
PIC18F46K22 串口1 不进入接收中断,用100字说明
排查 PIC18F46K22 串口 1 不进接收中断,先确认中断使能:置位 RC1IE(接收中断允许)、GIE/GIEH(全局中断)及 PEIE/PIEH(外设中断)。再检查串口配置,确保 SPBRG 值匹配波特率,RCSTA 寄存器的 SPEN(串口使能)和 CREN(接收使能)已置 1。也需排查硬件接线(TX/RX 是否反接)及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确定义

网友D(2025-11-07):
用矩阵扫描或串转并芯片。矩阵扫描将 LED 按行列接 IO,循环扫描行列引脚点亮对应 LED,N 行 M 列仅需 N+M 个 IO。串转并可用 74HC595 等,1 个 IO 发送串行数据,芯片转为并行驱动多个 LED,级联可扩展更多,配合锁存信号控制,适合 IO 紧缺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