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DBG功能不灵敏问题

楼主(2025-04-18):
使用Keil5 进行GD32F407调试时,是能TRACE_IOEN位后,依旧无法在keil5 logic analyzer中正常显示数据波形。

网友A:
调试接口未正确连接或配置?

网友B:
硬件故障?芯片或调试器坏了。

网友C:
换调试器或芯片。

网友D:
关闭代码优化,或在代码中添加volatile关键字防止变量被优化。

网友E:
GD32F407的调试接口若连接松动或配置错误,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Logic Analyzer的数据捕获。

网友F:
引脚配置错误,可能导致信号无法正常输出到被观测的引脚上。

网友G:
调试前芯片未正确复位?

网友H:
调试器驱动未正确安装或固件版本过旧?更新调试器驱动至最新版本,并检查调试器固件是否需要升级。

网友I:
升级Keil5到最新版本,或检查Keil5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若信号质量不佳,Logic Analyzer可能无法准确捕获波形。

网友K:
未启用软件仿真,Logic Analyzer可能无法捕获信号。

网友L:
Logic Analyzer的采样频率、触发条件等设置不正确时,可能导致无法捕获到有效的波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