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串口重定向printf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5-04-18):
用串口重定向printf函数,在main函数里串口打印数据显示没问题,但是开了一个1s定时更新中断的定时器以后串口打印就乱码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导致串口传输被定时器中断打断。串口数据发送过程中若被高优先级中断抢占,可能引发数据不完整或乱码;
还有就是建议你把代码附上来,看看你的代码逻辑怎么写的,这样能更好的针对你的问题来解答

网友B:

用串口DMA方式,可以不用中断,批量传输

网友C(2025-05-20):

用DMA方式也一样有问题的。这是2个程序访问一个资源的问题。一般是通过锁解决(信号量)
先检测信号量可用,不可用,等待
可用,占用信号量,使用资源
资源使用完成,释放信号量

网友D: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过高,导致主程序长时间无法执行串口发送。

网友E:
中断优先级冲突?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如果使用了)。

网友F:
printf函数和中断服务程序同时访问串口外设导致的?

网友G:
可能是缓冲区溢出导致的。

网友H:
检查重定向实现是否正确实现了_write或fputc。

网友I: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在启用定时器后没有影响串口时钟。

网友J: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串口中断(如果使用)的优先级高于或等于定时器中断。

网友K:
用示波器观察串口波形,确认波特率、信号幅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L:
用环形缓冲区,实现一个发送缓冲区,在中断外填充数据,在中断内发送数据。

网友M:
电源不稳导致串口通信异常。

网友N:
必要时添加电阻匹配或电容滤波。

网友O:
临时禁用中断发送关键数据。

网友P:
在STM32中,可以通过设置中断优先级组和中断优先级来调整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Q: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不一致。

网友F:
可能重定向函数没有正确处理中断环境。

网友R:
未正确配置串口

网友S:
ISR执行时间过长,占用串口资源。

网友T:
串口引脚(TX/RX)受电磁干扰或接线不良。

网友U:
通常是由于并发访问串口资源或中断处理不当导致的。

网友V:
尝试调整定时器中断的频率,使其不会与串口数据传输产生冲突。

网友W:
主程序未及时处理缓冲区数据,造成旧数据被覆盖。

网友X:
如果你需要非阻塞方式输出(如 HAL_UART_Transmit_DMA()),你可以封装自己的环形缓冲区或使用 SEGGER RTT、ITM。

网友B:

定时中断扰乱了PRINTF.如果printf也是一秒一次,则可以在中断里设置一个标志,当中断退出时将标志置一,在主程序种查询这个编制,如果置一则立即printf,否则不执行,这样就躲开了。

网友Y:
环形缓冲区就像一个桶,中断时它从桶里取水,外部不断往桶里加水。

网友Z:
可能是内存空间使用超限,检查缓冲区大小及内存分配是否合理。

网友AA:
串口DMA传输能连续发送数据,无需中断处理,适用于大批量数据。

网友AB:
确保串口中断优先级至少与定时器中断相同,防止串口通信被定时器中断打断。

网友AC:
当关键数据发送时,为了防止中断干扰,可以先暂时关闭中断,确保数据完整传输。

网友AD(2025-06-19):
中断服务程序太慢,抢了串口传输时间,得优化ISR处理速度或分任务处理。

网友AE:
中断和printf冲突,中断打断printf导致串口数据错乱。

网友AF:
可能是中断服务程序太复杂,占用CPU时间过长,影响了主程序执行

网友AG(2025-11-04):
是不是电源不稳导致串口通信异常

网友AH:
电源波动干扰了串口通信,需检查电源滤波或更换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