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可以做语音识别吗?

楼主(2025-04-18):
就是类似于天猫精灵这种,有语音识别功能的,如果使用STM32F4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感觉有点麻烦啊,我建议您可以使用比较常见的语音识别模块,比如启英泰伦或者现在比较热门的ESP32小智,这种是比较好上手且比较快速的实现你说的功能的。我觉得F4可能会支持语音识别,但是一般情况没有现成的库或者资料很难自己搞的

网友B: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效果和性能可能会受到限制

网友C:
内置Flash(512KB-1MB)和RAM(192KB-256KB)可存储小型语音模型,但复杂模型(如深度学习网络)需外扩存储器或大幅压缩。

网友D:
提供I2S、ADC、SPI等接口,可连接麦克风模块(如MAX9814)或专用语音芯片(如LD3320),但需处理音频采样、传输的实时性。

网友E:
MFCC+DTW适用于固定指令识别,通过提取梅尔频率倒谱系数(MFCC)并动态时间规整(DTW)匹配,资源占用低

网友F:
TinyML框架下的微调模型,通过量化(如8位定点)压缩至KB级,但需牺牲部分精度。

网友G:
硬件加速

网友H:
集成语音芯片如LD3320,内置识别算法,通过UART与STM32F4通信,简化开发,但指令集固定。

网友I(2025-05-18):
STM32F4可以做语音识别

网友J:
DMA传输,通过DMA实现音频数据直接内存访问,降低CPU负载,确保实时性

网友K:
STM32F4基于ARM Cortex-M4内核,具备浮点运算单元(FPU),主频最高180MHz,可支撑轻量级语音信号处理任务,如MFCC特征提取或简单分类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