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AT32 QSPI 读写 PSRAM 两次读写之间 空闲时长如何设定?

楼主(2025-04-18):
XIP 模式读写 PSRAM,AT 官方例程使用的 PSRAM 芯片手册要求两次读写之间 #CS 为高电平的空闲时间要超过 50ns,这个时间是 PSRAM 内部 DDR 刷新所需,否则不能保证数据不损坏。
看了几遍 AT32 的手册,没有找到设定 两次读写之间 空闲时长的设定,请问 AT32F405 的这个时间是多少?

网友A:
您好,关于AT32F405的空闲时长设定,您可以尝试在QSPI的配置中设置时序参数。具体来说,可以在QSPI的控制寄存器中调整CS的高电平时间来满足50ns的要求。

网友B:
根据PSRAM芯片手册的要求,确实需要在两次读写之间保持#CS为高电平至少50ns。AT32F405的QSPI配置中,可以通过调整时序参数来满足这一要求。具体来说,可以在QSPI的控制寄存器中设置适当的时序参数,确保两次读写操作之间的空闲时间满足50ns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AT32F405的空闲时长设定,您可以尝试在QSPI的配置中设置时序参数。具体来说,可以在QSPI的控制寄 ...

AI 乱说的吧,那你说说是哪个寄存器可以调整 CS 的高电平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PSRAM芯片手册的要求,确实需要在两次读写之间保持#CS为高电平至少50ns。AT32F405的QSPI配置中,可以通 ...

AI 乱说的吧,那你说说是哪个寄存器可以调整 CS 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C:
目前设计是固定qspi时钟*16,比如系统时钟200,qspi 4分频,那么cs高电平就是16/50M,大概320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设计是固定qspi时钟*16,比如系统时钟200,qspi 4分频,那么cs高电平就是16/50M,大概320ns ...

谢谢解惑

看了刊误手册,qspi 的毛病不少,cache 也不能用,这样的话,我打算还是用 dma 模式

希望下次改版可以支持配置这个长度,不然还是影响效率
(我最新方案是 psram 放在另一个板,通过 ffc 排线和 mcu 连接,qspi sck 时钟不方便太高,时钟*16就比较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设计是固定qspi时钟*16,比如系统时钟200,qspi 4分频,那么cs高电平就是16/50M,大概320ns ...

想再请教一下,刊误手册里面有提到:
“QSPI 在命令端口模式下,读取操作完成后,会多发出 dummy clock”
请问发出多余 dummy clock 的时候片选脚是保持使能的状态,还是空闲失能状态?

因为要计算一次传输多少字节可以满足 psram 的 8us 单次传输限制,
如果发出多余 dummy clock 的时候片选没有释放,那么要考虑降低传输字节数,以满足不超过 8us 时间
请问多余 dummy clock 占用片选多长时间?如果是 4 字节整数传输,也会有多余 dummy clock 吗?
谢谢

网友D(2025-10-09):
空闲时长由QSPI时钟分频系数和等待周期寄存器控制。需根据PSRAM芯片手册时序参数计算设定,确保满足tCEM(片选无效时间)要求。

网友E(2025-11-11):
可以看下SPI的物理层协议怎么判断空闲

网友F:
确保你已经查阅了AT32F405的参考手册,特别是关于QSPI控制器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