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K8U6 烧录第一次可以成功,之后就全部失败

楼主(2025-04-18):
GD32E230K8U6 使用JLINK烧录第一次可以烧录成功,之后就不可以了。提示如下图所示

楼主:

几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现象。第一次都可以顺利的烧录进去,然后就无法烧录了

网友A:
是不是烧录口复用了 输出低了

网友B:
大概率前面烧录的固件把swd/jtag的pinmux改掉了

网友C:
第一次烧录后,BOOT0 引脚未接地,导致芯片启动模式异常,无法进入烧录模式。

网友D:
若在代码中将 PA13或 PA14配置为普通 IO,烧录功能将被禁用。

网友E:
芯片可能因代码配置进入低功耗模式,或因写保护机制导致无法再次烧录。

网友C:
J-Link 连接不稳定,或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F:

如果把烧录引脚复用为普通GPIO功能使用,使用jlink烧录时接上reset引脚的话,应该可以再次烧录

网友G:
看现象是不是代码把编程口复用成其他IO了

网友H:
用串口先清除芯片,然后再用jlink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