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通电瞬间多台设备一起烧毁问题

楼主(2025-04-18):
客户现场,10几条 分开独立的220vac电源(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直流转逆变器输出交流220vac)
每条电源总线上, 挂有20来个我们的设备。
只有其中一条220vac电源总线,上电瞬间 把我们5台设备烧毁,
初步分析是大浪涌电压,电流一类冲击导致的。
压敏电阻烧,保险丝烧,电容鼓包。
如下图,请大家一起帮忙分析下 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如何避免解决呢。
另外:没有发生雷击,谢谢!

网友A:
示波器测下供电看是不是电压高了。
或者外接一个380VAC或500VAC的电源看它烧不烧。
或者单独测一下各器件什么条件下会烧,比如RV1多高电压会钳位或者烧掉?C32多高电压会烧?C28多高电压会烧?

网友B:
这还怎么分析,400V直流滤波电容都鼓包了,这个浪涌电压这么高,应该检查220V AC电源呀

网友C: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直流转逆变器输出交流220vac
问题在于这个 启动瞬间输出过冲
示波器看下输出波形 可能达到了AC 300V

网友D: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直流转逆变器输出交流220vac)
不一定是220V,实际上有可能高出不少

楼主:
当外部启动通电时,假如真的500V 800V浪涌高压,,应该怎么接入电路 来抑制呢?
一条电源线上  还有一部分也是用的这电,倒是没事。 有点不理解为什么。 案例浪涌过大应该全部烧掉才对

网友E:
不会是三相四线网络负载分配不均造成的吧?

网友F:
现场示波器看一下220V启动时的浪涌/冲击电压。

楼主:
一次停电要n个地方 协调好多天 签字才行,停一次电极其困难

网友G:
会不会PE 大地没接导致的,浪涌没法通过Y电容对地释放

网友H:
压敏电阻烧=过流/过压

网友I:
这个浪涌的原因吧!?
看上去强电还是蛮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压敏电阻烧=过流/过压

不太可能过流,过流L10会烧掉,大概率还是浪涌过压吧

网友J:
220V AC进线接一级浪涌保护器

网友K:
AC输入的地方 加个浪涌保护器

网友L:
浪涌应该是瞬间的吧,400V电容能鼓包,估计电压升高的时间不会太短。

网友M:
似乎设计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出在客户的逆变器那边,开机期间电压飙升。

网友N:
修改设计, 允许电源输入220v - 380V .

网友O:
客户现场,10几条 分开独立的220vac电源(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直流转逆变器输出交流220vac)——每条逆变器输出220vac有差别,形成3次变压,在零线上造成不可补偿和消除的电压谐波分量。
每条电源总线上, 挂有20来个我们的设备。—— 开关电源的3次变压,给零线造成大电流发热。
只有其中一条220vac电源总线,上电瞬间 把我们5台设备烧毁,—— 3次变压谐波,相序不匹配。
初步分析是大浪涌电压,电流一类冲击导致的。—— 电感没有泄流二极管。
压敏电阻烧,保险丝烧,电容鼓包。
如下图,请大家一起帮忙分析下 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如何避免解决呢。——加装相序保护器
另外:没有发生雷击,谢谢!——加装防雷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