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英威腾GD20-011G-4变频器,启动过程报“OC1”故障检修

楼主(2025-04-18):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故障现象:
接修一台11kW英威腾GD20-011G-4型变频器,用户介绍该机在通电待机状态下显示、指示均正常,但是在启动过程中频率升至10HZ左右时,会报出“OC1”加速过电流故障代码。对此,用户怀疑是启动加速时间过短和电动机问题,但在加大启动时长与更换电动机操作后,故障现象依旧。
故障检修:
按照检修步骤惯例,在使用万用表对变频器整流和逆变功率单元进行检测无异常后,给变频器通入3*380V电源。在空载状态下,启动该变频器能运行至设定目标频率(45HZ),测量三相输出端电压并无明显差异。可在调节显示面板“«/shift”功能键调看变频器内部检测电流时,却发现该机显示空载状态下竟有4A左右(数值在±0.6A范围内跳变)的电流值。据此,将该机故障原因嫌疑圈定在以下三个方向:①、电流采样器件发生性能参数偏移或检测误差变大等可能;②、电流整形、运放等关联器件出现异常;③、MCU主板中负责电流处理任务部分发生问题。
图一:图二:
将变频器拆机并做保洁后,发现此款变频器电流采样部分为英威腾品牌小功率机型经典的两相输出端毫欧电阻(康铜材质的分流片)采样形式,详见图一和图二所示。顺着采样信号电路走向查看相关元器件,得出毫欧电阻在完成I/V转换后的mV级电压信号,被送入具有线性放大功能的光电耦合器A7840中,在经过此环节隔离和电压放大后,又将信号送至后级TL082运放电路,进行近一步的整形放大之后,信号经过排线端子送至MCU主控板系统。

图三:图四:
经过观察,采集两相电流的毫欧电阻外观并无变色变形症状,管脚处也无焊接异常,于是大致上排除其嫌疑,遂将排查重点放在后级隔离、放大电路中。对于英威腾变频器此种经典的电流采样、放大电路检修工作,在实际探查线路走向后发现除元器件标号外,完全可以借鉴有关英威腾INVT-P9/1.5kW电路图以及针对关联电路检修方法等资料,图三便是此种电路形式的局部原理图。
参照相关资料,再次在给变频器通入3*380V电压,排除掉A7840信号输入、输出两端所用DC5V电源,以及TL082所用±15V电源异常嫌疑后,根据上面空载状态下测试发现,决定先对A7840和TL082进行零信号输入情况下输出端电压测量,有关A7840管脚分布请看图四。为确保检测的可靠性,分别将两支A7840信号输入的2、3两管脚进行短接,随后使用指针式mV电压表头测量A7840输出端6、7两脚间的电压。结果发现,W相回路中的A7840输出端电压竟然不是正常的0V,而是缓慢跳变的16mV,据此判定该支A7840存在极大故障嫌疑。将该支A7840换新后,进行空载和带载测试,结果故障得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