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怎么通过DSP加快运算速度?

楼主(2025-04-18):
是导入某些模块还是启动什么外设吗

网友A:
MC03 有DSP模块直接调用即可,类似一个函数;MC07有DSP模块,还有DSP指令,既可以直接调用模块,也可以自己编写DSP指令函数实现特定功能
具体参照用户手册的对应模块

网友B:
可以通过调用凌鸥官方的DSP库直接进行加速运算,一般DSP的计算速度很快,除法,三角函数运算几个周期内就能完成。

网友C:
启用DSP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