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用harmony 3新建项目时,Harmony Framework路径是什么?

楼主(2025-04-18):
我在用mplab harmony 3新建项目时,Harmony Framework路径是什么?自己选择了一个,出错了。

楼主:
我网上搜索好像是Harmony Framework 路径出错,我下载框架下载不成功,提示这个错误。

楼主:
提示错误信息

楼主:
不知道是哪一个路径?有没有人知道的?谢谢了

网友A:
Harmony Framework的路径通常是在安装目录下的一个特定文件夹里。你可以尝试在Microchip的官方文档中查找具体的路径信息。

网友B:
Harmony Framework的路径通常是在安装目录下的`framework`文件夹内。确保你选择的是正确的版本,比如`3.10.0`或者`3.11.0`等。

楼主:
这个路径是选择哪个?

网友C:
在PIC32使用Harmony 3新建项目时,Harmony Framework路径需指向Harmony 3安装目录的根文件夹(即包含apps、arch、bsp等子目录的顶层目录)

网友D:
Harmony 3框架路径需包含bin、apps、arch、bsp、framework等核心子目录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例如,若安装至C:\microchip\harmony\v3_10,则路径应选择C:\microchip\harmony\v3_10,而非其子目录

网友F:
需确保所选路径与MPLAB X IDE版本兼容。例如,MPLAB X IDE v5.15需搭配Harmony 3 v3.10或更新版本。

网友G:
在项目类型选择界面,选中32-bit MPLAB Harmony Project,点击Next。

网友H:
在项目配置界面,通过Browse按钮定位Harmony 3安装目录,选择包含框架文件的根目录(如C:\microchip\harmony\v3_10)。

网友I:
输入项目名称、存放路径,并选择目标芯片型号(如PIC32MZ2064DAS169),点击Finish完成创建。

网友J:
路径权限,安装目录需避免使用中文或特殊字符,且需确保IDE有读写权限。

网友K:
路径一致性,项目路径应与Harmony路径位于同一磁盘分区,避免因路径跨分区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L:
插件检查,通过Tools → Plugins确认已安装MPLAB Harmony 3 Configurator插件,否则需手动添加。

网友M:
Harmony Framework的路径通常是在安装目录下的'framework'文件夹中。确保你选择的是正确的版本对应的路径,比如'C:\Microchip\Harmony3\v3.x.x\framework'。

网友N(2025-05-28):
这个就是选择你已经下载好的Harmony3的framework的存放路径,或者是第一次使用,选择哪个目录来保存将要下载的Harmony3 framework.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s://developerhelp.microchip.com/xwiki/bin/view/software-tools/harmony/getting-started-training-module-using-mcc/getting-started-training-module-using-mcc-step1/

网友O:
需要你安装这个东西啊。你没安装吧

网友P(2025-09-27):
在 MPLAB X IDE 中用 Harmony 3 为 PIC32 新建项目时,Harmony Framework 路径是在创建项目过程中自行指定的。一般通过 “Tool->Embedded->MPLAB Harmony 3 Content Manager” 来选择存储路径。路径不能包含中文和空格,且工程路径与 Harmony 路径需在同一硬盘分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