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钳形表坏了怎么修?

楼主(2025-04-18):
3月份修台等离子切割机,劲儿小,想卡一下电流。这玩意儿有高频引弧,量前就疑惑会不会烧表,不过这是钳形表又没接入,试试吧。想先看看机器上的霍尔传感器对不对,于是把表卡到引弧的那条线上,还把钳形表放到木头凳子上与地面保持一定距离。按下枪开关仅测引弧电流,机器上霍尔传感器输出0.6V(满度4V对应100A)差不多,钳形表显示不稳定,跳,然后有了底数,还以为磁化了,把线反一下继续量,然后显示溢出。交流档能正常归零。华谊的MS2108A,看布局,像SGM8552给霍尔提供恒流,另一个SGM8552转换成电压,TL061C把交流变成直流。

霍尔的排线8根线,4根线的4根线各接一个霍尔,最外面的两根是供电正,往里第3根是供电负,最里面的经电阻到运放+,还接着啥不知道,另两根接电位器,还接着啥不知道。不插霍尔通电,用指针表电压档触运放+和电位器都能使读数归零,看来运放没事。图中上面的一路霍尔输出不对,确实是霍尔坏了。

钳头是胶粘的,用解胶剂溶开,霍尔丝印1CV VR,淘宝翻看了几页没找到。

然后返厂,然而却说修不了,退回了,问人家人家啥也不说。霍尔真实型号是啥?怎么买到?或者有啥替代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是高压电离击穿了,等离子切割时的放电电压很高。

网友B:
也许坏件会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坏件会不少……

电压电流电阻等简单试了下都行,就是卡不了电流。其中一个霍尔输出不对,但是对电流仍然有反应。有电路图吗?有图好弄点

楼主:
好的,我试试,尺寸对,引脚不知道一样不一样,灵敏度不知道,电阻是740欧,和HG106C相符,气隙大概是7mm,电路不知道。反正不贵,A和C都买回来试吧。谢谢

楼主:
汇报一下,买了两个HG106C,今天装上,无电流时直流档显示20A,有点大但是可以通过REL键归零的。交流40A档钳口绕了10圈,和UT39E的10A档比较,由于市电不稳读数跳变,大致两者相差2%,UT39E本身误差不得而知,手头还有个LCSC530+,它的大电流档是坏的,别的校准的就只能用分流器了,手头好像有个50A75mV的,电压很低也不好用。所以看来连校准都不需要了。我打上胶固化后再看看,和UT39E差不多的话就那样了。原来直流40A档末位数不停地乱跳(漂移),换了还是那。

楼主:
行了,之前是只一边绕了线,这次两边分别绕上线,交流档准了直流档就应该准了,不用重新校准非常好。直流虽然偏的有点大,没事。

楼主:
现在发现不对了,直流偏的有点太大,40A的量程偏了一半,正向相当于4000字的表成了2000字的,反向好像成了6000字的,但是REL后不清楚是多少字。交流档不清楚有没有影响?这个得再试试。新换的霍尔的原因,它输出偏。

楼主:
试验结果,交流档没事。直流电压档试REL,4V档测锂电池3.6V,REL后归零,脱开后显示-3.6V,此时反测锂电池显示-7.2V,正测锂电池+普通电池显示OL。可见这个REL是内部计算后的结果,测量范围还是原来的4000字。然后直流电流档试了下,20A底数再来20A就溢出了,REL后也是溢出。反向没试,应该是成了6000字的了,反而扩大了范围。不过量程并没有增大多少,由±400A变成了+380A-420A,意义不大。那就就这么用就得了,没必要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