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一直卡在这如何**?

楼主(2025-04-18):
重启了电脑还是这样,这如何是好。。。。

楼主: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楼主:
任务管理器里也一直没动静。

楼主:
没人知道如何解决吗,一直这样,启动不了啦。

网友A:
把网络断开试试

网友B:
断开网络就好了。

先断开网络,进去了再连接网络。

网友C:
看起来像是系统卡住了,你可以尝试进入安全模式,然后进行系统检查和修复。

楼主:
嗯,这个方法有效。另外就是开个梯子也可以。真奇葩的软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网络就好了。

先断开网络,进去了再连接网络。

试了,有效果。确实是因为网络,这垃圾软件,启动还要联网检测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系统卡住了,你可以尝试进入安全模式,然后进行系统检查和修复。
...

不是,是这软件开机就联网检测更新,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