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做USB能稳吗?

楼主(2025-04-19):
速度能不能跟上?电流波动大不大?兼容性够好吗?

网友A(点评):
应该没问题,只要支持这个功能就说明都测试过

网友B:
小项目里G0的USB够用了。

网友C:
USB FS支持得还行,就是文档有点坑。

网友D:
HID我试过,挺稳。

网友E:
CDC跑起来也不难。

网友F:
电流控制确实要注意下。

网友G:
高速是不支持的,得看清楚。

网友H:
兼容Windows设备问题不大。

网友I:
用USB和串口切换挺方便。

楼主:
接口识别有时候慢半拍。

网友J:
有没有现成的例程推荐?

网友K:
正常环境监测应用,速度绝对够用。需注意不要用 Qt 渲染重UI动画或视频时同时做高频采样。

网友L(2025-06-12):
STM32G0集成了UCPD(USB Type-C和Power Delivery)控制器,支持USB 2.0协议,硬件设计上对USB的稳定性有一定保障

网友M:
固件库,使用ST官方提供的USB固件库(如HAL库或LL库)可以减少开发中的稳定性问题,但需确保代码逻辑正确,避免因固件配置错误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N:
部分用户反馈STM32G0在USB应用中存在兼容性问题(如某些主机不识别),可能与驱动栈或硬件设计有关。建议在实际应用中充分测试

网友O:
STM32G0支持全速USB(FS,12 Mbps),对于大多数嵌入式USB应用(如虚拟串口、HID设备、U盘等)已经足够

网友P:
使用DMA传输数据,减少CPU干预,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Q:
调整USB包大小为最大允许值(如FS模式下为64字节),减少传输开销

网友R:
确保USB时钟(48 MHz)配置正确,避免时钟不稳定导致传输错误

网友S:
在不传输数据时,可关闭未使用的外设以降低功耗。使用USB挂起/恢复功能,在主机不活动时进入低功耗模式。确保电源设计稳定,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USB通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