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某商城这个MOS管是英飞凌的正品吗?

楼主(2025-04-19):
器件是 IPB65R190C7 ,其数据手册里明确写了丝印为 65C7190 ,但器件照片上是 D0865C5(手册里也没搜索到这个关键字),看标记也是英飞凌,这是什么情况?到底是器件是假的、还是英飞凌的数据手册未更新?

网友A:
这个只看介绍和外观很难判断,一般都是买回来自己测试。

网友B:
没见过英飞凌的非正品出厂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商城被人打假一次信誉就没了

网友D:
应该问商城……

网友E:
没有标明就不是。
肯定不会是遗漏厂商!
事出反常必有妖

网友F:
无脑买 是假的 刚好起诉嘉立创

网友G:
似乎是商城把这个与C535892零件号的照片搞错了。

网友H:
嘉立创这种小芯片应该不敢乱来,不是大批量,就冲一把,大批量的话,可以找找原厂代理

网友I:
打售后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似乎是商城把这个与C535892零件号的照片搞错了。

貌似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