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车充产品输入12-24V,输入最高耐压100V,输出5V3A,输入耐压100V(输入100V不会损坏)...

楼主(2025-04-19):
一个车充产品输入12-24V,输入最高耐压100V,输出5V3A,输入耐压100V(输入100V不会损坏)想要在输入端增加贴片可恢复保险丝PTC,贴片双向TVS管、贴片二极管/MOS管,请问这三个器件如何选型?以及这三个器件的连接顺序有没有问题,如右图

楼主:
车充芯片

网友A:
查技术手册,计算最大冗余量,选型不能靠感觉,要靠数据。SMF封装的TVS最大浪涌电流和最大残余电压是多少?PTC的反应时间较慢,而TVS是ns级响应,等PTC动作,TVS早烧800回了,这里要计算清楚

网友B:
输入100V是指瞬间的浪涌还是持续高压?这两种模式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瞬间的话是ns秒级还是ms级,也不一样;如果是ns、us级,TVS就够了,如果是ms级,还得配个气体放电管,还要串个电感,电感大小取决于这个高压持续的时间;如果持续100V,那就得把后面的稳压电路换成高耐压的,别指望这些防浪涌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技术手册,计算最大冗余量,选型不能靠感觉,要靠数据。SMF封装的TVS最大浪涌电流和最大残余电压是多少? ...

你好  感谢指导  根据我的应用  怎么进行保险丝、TVS管的选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100V是指瞬间的浪涌还是持续高压?这两种模式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瞬间的话是ns秒级还是ms级,也不一 ...

分析很到位  100V是us级别   不是持续性的  而且是随机性的  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选择自恢复保险丝和TVS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感谢指导  根据我的应用  怎么进行保险丝、TVS管的选型呢?

PTC的几个关键技术指标:Ih不动作电流,动作电流It=Ih*2,耐压,常温电阻,居里温度,响应时间为S级。Ih和耐压是关键参数。
TVS选型:Vbr击穿电压,最大浪涌电流,最大钳位电压。注意不动作电压为瞬态峰值电压,此参数很重要。最大钳位电压=最大浪涌电流*导通电阻。一般保护时,TVS两端电压很少会达到最大钳位电压,既是输入至后级的最大保护电压。

网友C:
SMBJ33CA+SS310 +0R 0805  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BJ33CA+SS310 +0R 0805  够了

0R电阻是干嘛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的几个关键技术指标:Ih不动作电流,动作电流It=Ih*2,耐压,常温电阻,居里温度,响应时间为S级。Ih ...

感觉TVS管是一个不很不靠谱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TVS管是一个不很不靠谱的器件

一般用于静电防护,信号线防护,它的等效电容比较小。浪涌流通量较小,用在电源上不合适。

网友B(2025-05-22):
引用 楼主:
分析很到位  100V是us级别   不是持续性的  而且是随机性的  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选择自恢复保险丝和TVS管 ...

自恢复保险丝本质上防不了浪涌,还没等它发热就结束了,用保险丝大多是防止后级短路起火的。防浪涌的器件有放电管、压敏电阻、TVS几种器件,放电管的残压比较高,压敏电阻会有漏电流容易老化,所以弱电上一般就用个TVS,低压TVS结电容比较大,不过在电源上也没啥影响。根据这个需求,可以选24V以上的TVS,再根据浪涌的能量大小,选不同功率就可以了。如果TVS功率还不够大的话,建议用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串连后再并在前级,与后级的TVS之间串一个几uH的电感。气体放电管导通之后存在续流问题,所以在20V以上的电路中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本质上防不了浪涌,还没等它发热就结束了,用保险丝大多是防止后级短路起火的。防浪涌的器件 ...

异想天开:能利用tvs的动作触发主动电子开关切换后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