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想用Usart的同步模式,有没有网友在这个方面有应用?

楼主(2025-04-19):
想用Usart的同步模式,有没有网友在这个方面有应用?
大家使用的效果如何?
串口的时钟信号输出稳定吗?通讯效果怎么样?

我在想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从机的晶振给省略掉。这样还不用担心通讯质量的问题了。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使用过。
一直只是使用其异步的模式。约定好波特率为115200bps

网友B:
这个想法有实际应用的吗?
我们也是直接约定波特率,简单,可靠

网友C:
Usart的同步模式,多出来一根时钟同步信号线

楼主:
我也是想尝试一下!现有的开发板也没有这么连接的。想着问问网友们

网友D:
还这个同步模式啊!
同步模式不是SPI吗?

网友E:
一个落后的通信方式,有必要去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落后的通信方式,有必要去折腾吗?

明白了。
我还以为其多一根线的原因才不常用呢

网友F:
如果使用同步模式,还不如何使用SPI外设吧!
后都要快很多,很多

网友G:
串口的波动容忍度很宽的 5%呢!
不是特别恶劣的环境下,还是使用异步的方式吧!省根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