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4-19):
网站https://github.com怎么用手机登陆得了,电脑登陆不了,电脑其他网站又可以,什么原因

可能是个小漏洞,大家可以通过手机访问了

网友A:
我这边电脑登录,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不知道是哪边有限制。

网友B(2025-05-25):
有可能是电脑 DNS 被污染了,建议换成 8.8.8.8 或 1.1.1.1 试试。

网友C:
你电脑浏览器有没有插件?有时候一些插件会屏蔽 GitHub 的某些连接。

网友D:
手机能访问可能是走了移动网络,电脑走的是宽带,不同运营商线路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E:
用电脑 ping 一下 github.com 看能不能通,再试试 traceroute 路由情况。

网友F:
可以清空一下浏览器缓存或换个浏览器试试,有时候是本地缓存出问题。

网友G:
如果你电脑装了防火墙或代理软件,也可能把 GitHub 拦了,排查下。

网友H:
不妨试一下开个 *** 或热点给电脑连一下,看是不是就能上了。

网友I:
有时候运营商 DNS 被污染了,我之前也是改个 DNS 就好了。

网友J:
如果你在公司网络下,有可能公司路由或网管屏蔽了 github。

网友K:
建议用 curl 或 wget 命令试试访问 github,看看是不是 TCP 或 SSL 层的问题。

网友L:
清理浏览器缓存和Cookie,或者换个浏览器试试(比如Chrome换成Edge或Firef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