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求助一下,极海APM32F103的串口奇偶校验

楼主(2025-04-19):
我在Modbus-RTU通讯中,默认配置为115200-8-ODD-1,即打开奇校验的功能。但是我在上位机PC机上并没有打开奇校验发送。似乎通讯也是正常的!

我哪里是配置出了问题吗?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只是一个报错。APM32在检测到奇偶校验错误后会将USART_STS寄存器中的PE**位置位。
软件再清零,这时,仍然需要读取RX_data寄存器把串口数据取出来。
但是否保存要看你自己的软件处理了。
从帖子内容看,楼主只是开启了奇偶校验,但未处理奇偶校验错误的状态。

网友B:
奇偶校验最后只是形成一个标记位而已

网友C:
考虑一下是不是电脑端的串口没有成功发送出来 奇偶校验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报错。APM32在检测到奇偶校验错误后会将USART_STS寄存器中的PE**位置位。
软件再清零,这时,仍然 ...

不行。在某些数据是可以的。
但多数情况下 串口数据是错误的,基本上会多出来一个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偶校验最后只是形成一个标记位而已

波形不一样。
不能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是不是电脑端的串口没有成功发送出来 奇偶校验位啊

是我测试的不严谨。
USB转串口没有问题,不能甩锅给它

网友D(2025-05-31):
串口操作还有这么多的注意问题呢啊

网友E:
约定的事情 。
像Modbus-RTU就约定使用 奇校验

网友F:
不可能正常吧

网友G:
按约定执行,如果遇到奇偶校验错误的情况下,整帧数据丢弃

网友H:
校验不一致怎么可能数据收发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