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如何在 stm32CubeIDE 中编写 c++ 并包含 c++ 库?

楼主(2025-04-19):
在 stm32CubeIDE 中,c++ 代码和标准库(#include <iostream> 或 #include <iostraem.h>)均不起作用。
'convert C to C++'
在main() 中仅使用 C++ 代码 ==> 'bool a = true;'
未使能C++

网友A:
STM32CubeIDE 默认情况下可能会创建一个 C 项目。如果你想使用 C++ 代码,你需要确保项目的语言设置正确。

网友B:
STM32CubeIDE中编写C++代码并包含C++库,需进行项目配置调整以确保编译器正确识别C++语法并链接标准库

网友C:
创建或修改项目以支持C++,在STM32CubeIDE中创建新项目时,选择“C++ Project”而非“C Project”。若已有C项目需转换为C++,需手动调整项目属性。

网友D:
在项目属性中,确认编译器为GNU ARM GCC C++ Compiler

网友E:
添加编译选项(如-fno-exceptions禁用异常处理以节省空间,或-fno-rtti禁用RTTI)

网友F:
若使用C++标准库,需确保包含-lstdc++

网友G:
将库头文件放入项目Inc目录,源文件放入Src目录。在项目属性中添加包含路径:C/C++ General Paths and Symbols Includes → 添加库路径

网友H:
STM32CubeIDE默认包含ARM GCCC++标准库(如libstdc++),无需额外安装。

网友F:
若需保留C风格的main()函数,确保其位于C++文件中,并使用extern "C"包裹

网友I:
.使用.cpp扩展名:将C++源文件保存为.cpp(如main.cpp),而非.c。在C++文件中使用C++语法(如类、模板、异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