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DAC作为函数发生器使用

楼主(2025-04-20):
想使用 stm32f103的DAC 生成三角波、方波、和正弦波。作为函数发生器来使用看到有人用DAC实现,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

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呢?哪位可以提供几个例程学习

网友A(2025-06-06):
可以通过编程控制DAC输出不同的电压值,从而生成各种波形信号

网友B:
在DAC输出端添加低通滤波器,平滑阶梯波形,生成模拟信号

网友C:
若需要驱动负载,可在DAC输出后接运算放大器进行电压缓冲和放大

网友D:
根据目标波形,预先计算或存储数字量数组,通过DAC转换为模拟信号

网友E:
通过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周期性更新DAC输出数据,控制波形频率

网友F:
在定时器中断中,更新DAC数据并指向下一个波形点

void timer_isr() {
    static int index = 0;
    DAC_write(sin_table[index]);  // 写入当前点
    index = (index + 1) % 256;    // 循环查表
}

网友G:
我们可以通过按键或外部指令切换波形类型,加载对应的查表数据

网友H: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线,避免数字信号干扰模拟输出

网友I:
DAC的输出精度有限,可能产生阶梯波形,需通过滤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