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deIde 中的跟踪按钮处于非活动状态?

楼主(2025-04-20):
很奇怪,软件配置有问题么?哪里不对

网友A:
不是所有 STM32 芯片都支持 SWO或 ETM功能。

网友B:
.在STM32CubeIDE中,跟踪按钮处于非活动状态通常与硬件支持、调试器配置、项目设置或软件版本相关

网友C:
.确认硬件支持,跟踪功能(如SWO或ETM)需要芯片和调试器硬件支持。例如,部分STM32低功耗系列(如STM32L1)可能不支持完整跟踪功能,而高性能系列(如STM32H7)通常支持。

网友D:
调试器兼容性,确保使用的调试器(如ST-Link V3J-Link)支持跟踪功能。ST-Link V2等低成本调试器可能不支持。

网友E:
调试器兼容性,确保使用的调试器(如ST-Link V3、J-Link)支持跟踪功能。ST-Link V2等低成本调试器可能不支持。

网友F:
更新调试器固件,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或ST-Link Utility更新调试器固件,确保支持最新功能

网友G:
在STM32CubeIDE中,右键点击项目 → Debug As → Debug Configurations。

网友H:
确保项目已正确配置调试目标(如选择正确的STM32型号)。更新STM32CubeIDE到最新版本,修复已知Bug

网友I:
.选择调试配置(如STM32 Cortex-M C/C++ Application),在Debugger选项卡中确认调试器类型(如ST-Link Debugger)。

网友J:
配置调试器与项目设置

网友K:
Startup选项卡中,找到Trace部分,勾选Enable Trace(若该选项为灰色,则硬件或调试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