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真的有宣传里说的那么省电省到极致吗?

楼主(2025-04-20):
官方说是超低功耗,那长时间待机下电流能低到多少啊?

网友A:
平台功耗确实低,但MCU封装也得考虑。

网友B:
电池供电项目倒是挺适合它的。

网友C:
有没有测过带LCD时的功耗?

网友D:
配合RTOS低功耗模式也要调很久。

网友E:
我试过连续跑几天,掉电真的慢。

楼主:
我测过待机电流,确实比L4还低一点。

网友F:
用到STOP3模式了吗?那个才是真低功耗。

网友G:
你是不是电源管理配置没做到位?

网友H:
我感觉U5省电是真的,但也挑应用。

网友I:
RTC和RAM保留时,电流会抬上去。

网友J:
它能迅速从低功耗状态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减少了系统因低功耗而造成的响应延迟。

网友K:
.STM32U5在超低功耗方面表现优异,在特定模式下可实现极低电流消耗,接近官方宣传的“省电到极致”,但实际表现受硬件配置和使用场景影响

网友L:
STM32U5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电流可低至0.9μA,甚至更低,这一数据接近理论极限,充分体现了其超低功耗设计能力。

网友M:
.在停止模式下,STM32U5提供了多种子模式,电流消耗从77μA(STOP 2 Mode)到7μA(STOP 3 Mode)不等,为用户提供了灵活的功耗管理选项。

网友N:
160MHz主频下,运行模式电流约为13.6mA,对于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而言,这一功耗水平相当出色

网友O:
若使用RTC、RAM保留等外设或功能,电流消耗会相应增加。例如,RTC和RAM保留时,电流会显著抬升

网友P:
低功耗后台自主模式(LPBAM):通过新增的16KB SRAM4缓冲区,允许外设(如I2C、SPI、UART、ADC等)在CPU休眠时独立工作,将数据暂存至缓冲区,待数据积累到一定量后再唤醒CPU进行批处理,从而大幅降低CPU唤醒频率,减少功耗

网友Q:
电路板上的其他元件,如降压芯片、传感器等,也会产生静态电流,从而影响整体功耗。例如,有测试发现电路板在待机模式下仍有3-4mA的电流消耗,其中部分电流可能来自降压芯片等外部元件

网友R:
省电小技巧,如通过内置SMPS优化CPU内核供电电压、微秒级功耗模式切换、SRAM分区保存、Flash低功耗模式设计等,进一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