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用STM32H7跑USB音频传输到底会不会遇到卡顿掉包?

楼主(2025-04-20):
数据量一大,音频是不是就容易丢包或者破音了?

网友A:
不如用I2S外接专业音频芯片更稳。

网友B:
USB Audio Class稳定性还得靠自己优化。

网友C:
要不要试试中断优先级调高点?

网友D:
我用CubeMX生成的代码总觉得不稳定。

网友E:
USB host 口那边配套设备影响也大。

网友F:
USB同步模式下我遇到过音频断断续续。

楼主:
FIFO设置不对就容易卡。

网友G:
DMA处理要快,不然buffer爆了就掉包。

网友H:
你用的是48kHz还是96kHz?

网友I:
音频类的确实对时序很敏感。

网友J:
音频流传输的带宽可能不足,特别是对于高质量音频如 24 位/48 kHz 立体声,容易出现卡顿或掉包现象。

网友K:
STM32H7上运行USB音频传输时,可能遇到卡顿或掉包问题,但通过针对性优化可显著改善稳定性

网友L:
时钟漂移,USB音频传输依赖精准时钟同步,若STM32H7的时钟源(如内部晶振或外部时钟)不稳定,可能导致采样率偏差,进而引发数据错位或丢包。

网友M:
USB传输缓冲区不足以应对突发数据量,可能导致数据覆盖或溢出,尤其在高速率音频传输时(如48kHz采样率、24位立体声,每秒数据量达2.304Mbps)。

网友N:
时钟域冲突,USB外设时钟、I2S时钟、外部功放时钟若未同步,可能因时钟域差异导致音频数据不同步,表现为断音或丢包

网友O:
双缓冲未启用,STM32H7支持USB同步传输的双缓冲机制,若未启用,可能在数据接收与处理间出现延迟,导致卡顿

网友P:
DMA传输未正确配置或优先级设置过低,可能导致数据搬运不及时,尤其在多任务环境下。

网友Q:
中断处理过载,若USB中断服务程序(ISR)处理时间过长,可能错过后续数据包,导致丢包。

网友R:
速率不匹配,若USB传输速率(如全速12Mbps或高速480Mbps)未与音频数据量匹配,可能导致带宽不足,引发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