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的FLASH频繁擦写情况下实际寿命到底靠不靠谱?

楼主(2025-04-20):
频繁擦写情况下,实际寿命是不是比官方说的短很多?

网友A:
频繁存配置参数建议做双备份区。

网友B:
我觉得内部Flash真不适合日志类数据。

网友C:
是不是考虑外接SPI NOR Flash?

网友D:
文件系统别用FAT,太伤Flash了。

网友E:
看你是不是单地址来回写。

网友F:
数据频繁写,得考虑加上磨损均衡。

网友G:
EEPROM模拟用得当的话能延长寿命。

楼主:
ST的数据手册写的是1万次,你信吗?

网友H:
我实际测到5000多次开始不稳。

网友I:
写入失败是块区域反复操作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