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这种极简低配的芯片拿来做工控会不会不太稳?

楼主(2025-04-20):
外设这么简化,像485、定时器这些还能不能撑场面?

网友A:
能跑起来,但真的得“斤斤计较”。

网友B:
我觉得最多适合做个子模块。

网友C:
有没有试过配个IO扩展芯片?

网友D:
RTOS跑起来感觉性能吃紧。

网友E:
小功能控制板还行,大型工控我不敢上。

网友F:
我用来做简单485通信,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没DMA确实有点吃力。

网友H:
看你需不需要硬件滤波这类功能。

网友I:
时钟不稳定的话,通信就容易挂。

楼主:
IO数量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