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简单的闪灯程序及调试

楼主(2025-04-20):
针对STC8G1K08A芯片的LED闪烁程序,以下是详细解决方案(请根据实际硬件连接调整引脚和电平):

c
Copy Code
#include <STC8.H>     // 包含STC8系列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包含内置函数库

// 假设LED连接在P3.6(第7脚,具体需查芯片手册确认)
sbit LED = P3^6;      // 定义LED控制引脚

// 简单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3000ms();   //@11.0592MHz

void main()
{
    P3M0 = 0x00;      // 配置P3口为准双向模式
    P3M1 = 0x00;

    LED = 0;          // 初始化LED状态(假设低电平点亮)

    while(1)
    {
        LED = ~LED;   // 翻转LED状态
        Delay3000ms(); // 延时3000ms
    }
}

// 延时函数实现 @11.0592MHz
void Delay3000ms()    // 此函数需要根据实际晶振频率调整
{
    unsigned char i, j, k;
    // 三重循环实现约3000ms延时
    for(i = 117; i > 0; i--)
        for(j = 185; j > 0; j--)
            for(k = 35; k > 0; k--);
}

关键点说明:‌

芯片选择:‌

Keil中选"STC8G1K08 Series"即可兼容
程序烧录时使用STC-ISP工具选择具体型号

引脚配置:‌

确认第7脚对应P3.6(部分封装可能不同,请核对手册)
P3M0/P3M1寄存器配置端口模式(00为准双向模式)

延时校准:‌

示例基于11.0592MHz晶振
实际延时可通过STC-ISP的软件延时计算器生成
若使用内部IRC时钟需调整延时参数

硬件连接:‌

LED需串联470Ω-1kΩ限流电阻
共阴接法:LED阴极接P3.6,阳极接VCC
共阳接法:LED阳极接P3.6,阴极接地(需修改电平逻辑)

工程配置步骤:‌

新建Keil工程选择:
Device → STC MCU Database
选择 STC8G1K08 Series
添加头文件路径:
包含STC8G头文件目录
编译选项:
关闭优化(Options → C51 → Optmization Level 0)
烧录设置:
使用STC-ISP选择STC8G1K08A型号
设置正确时钟频率(默认22.1184MHz或实际使用频率)

若延时不准确,建议改用定时器实现精确计时:

c
Copy Code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 1000ms @22.1184MHz
{
    AUXR &= 0x7F;       //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E;         //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 清除TF0标志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开启总中断
}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counter++;
    if(counter >= 3) {  // 3秒触发
        counter = 0;
        LED = ~LED;     // 翻转LED
    }
}

建议通过STC-ISP的"范例程序"功能获取最新官方模板程序作为参考基础。